SD_24A 模块使用问题

楼主(2013-01-26):
我使用的是MSP430AFE251中的SD_24A。

AD参考电压使用外部参考,暂定2.4V,VCC=3.3V。

AD差分输入端,正输入为一个直流偏置位VCC/2的模拟信号,负输入为VCC/2固定电位。

那么我的正输入信号的输入测量范围就是VCC/2-Vref/2到VCC/2+Vref/2吧。

AD结果 0xFFFFFFF对应VCC/2+Vref/2,

0x000000对应VCC/2,

0x800000对应VCC/2+Vref/2。

我是模拟新手,请指教。

楼主:
请指点一下。

网友A(2013-10-10):
外部参考电压最高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