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下载bit文件

楼主(2013-01-26):
今天下载一个bit文件到FPGA里面,用的是ISE自带的impact,点击的是programming FPGA AND flash。掉电后程序还是消失了,效果和用programming FPGA only一样。请问这是为什么?是我的软件设置不对吗?
我测试过jtag引脚,都是正确的;而且代码下进去的功能也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掉电后消失了?

网友A:
fpga里面带flash么,

网友B:
你用的那个型号的FPG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那个型号的FPGA?

:lol是啊,推荐一下啊,不是外部使用配置新片啊

网友C:
貌似内部没有f吧。。。

网友D:
那你看你回读回来的mcs文件是不是对的?还是空的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啊,推荐一下啊,不是外部使用配置新片啊

貌似BIT文件只能做JATG调试,除了CPLD里面有flash,其他的FPGA都是需要外挂flash的,除了lattice的XP2外

网友D:
不知道具体,情况,等他们继续分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看你回读回来的mcs文件是不是对的?还是空的二?

XC3C200AN

楼主:
引用 楼主:
XC200AN

晕,回复错地方了。回读也是succe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推荐一下啊,不是外部使用配置新片啊

是内部自带flash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推荐一下啊,不是外部使用配置新片啊

XC3C200AN  SP3n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内部没有f吧。。。

有,肯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具体,情况,等他们继续分析啊

有几次断电,程序没有消失。。。后来又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内部没有f吧。。。

有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的

求你用的型号   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E:
哦哦An系列里面都是内置flash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哦哦An系列里面都是内置flash的

这个是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有的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看你回读回来的mcs文件是不是对的?还是空的二?

不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有的

下载过程的错还是硬件的错?手动给prog引脚拉低一会就能加载flash里面的了。为甚?

楼主:
这是否意味着上电就会自动加载FLASH里面的程序。或者prog_b拉低也会加载flash里面的程序?

楼主:
还没搞定

楼主(2013-03-29):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具体,情况,等他们继续分析啊

用跳线讲prom脚和地短接一下,就可以加载了。还是上电那一瞬间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电阻去掉,直接接电源和地。手册上应该没有电阻吧

那个应该不是问题。检测到0和1还是可以的,而且它的电源和VCC用的是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去掉后,就可以从flash加载。不去掉总是加载不成功 ...

这样啊。。。下周去试试。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就是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去掉后,就可以从flash加载。不去掉总是加载不成功 ...

试一试啊

网友D(2013-05-08):
引用 网友G:

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