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调试问题

楼主(2013-01-26):
在keil里运行一些测试程序,要下载到板子上时出现错误
错误提示:adapter open failed!
          error info:device not found

驱动程序在设备管理器那里查看是正确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调试的是jlink 还是ulink  看看keil里面设置正确了没有

网友B:
arm7的调试一般都是用它的JTAG接口进行调试的

网友C:
大量数据通讯时,usb转232会有问题,几乎是肯定的,误差的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调试的是jlink 还是ulink  看看keil里面设置正确了没有

看看keil里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