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启动问题

楼主(2013-01-26):
采用SMSC公司官方原理图,可是插上电脑提示无法识别,示波器检测晶振未启动,local power输出高电平

网友A:
晶振不启动 和硬件关系很大 仔细看看版图

网友B:
焊接问题?芯片损坏? 供电电压正常么?

网友C:
楼主多换几片晶振试试吧

网友D:
信息太少了,不太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