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图转原理图问题

楼主(2013-01-26):
altium designer 10 能把PCB图转化正原理图吗?条件是PCB图有网络。如果能转化,怎么转化呢?

网友A:
AD暂时不能

网友B:
ad10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C:
我觉得应该不可以的。
因为自己做的原理图,封装等,都是自己做的,别人没这个库,那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D:
这个PADS好像是可以的

网友E:
没有这么做过,可以试试

网友F:
对这个功能没什么印象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个PADS好像是可以的

PADS可以,不过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A:
为什么要PCB转原理图呢

网友H:
试过了AD确实是不行

网友I:
这个即使能转过来,也是很有问题的

网友C:
还是应该先画原理图,再转PCB

网友E:
试试看吧,不提倡

网友B:
似乎很少有人这么做过

楼主:
AD好像没这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