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脉冲点火控制电路在点火时单片机复位

楼主(2013-01-26):
脉冲点火控制电路在点火时单片机复位,测试过上市的产品,电源与地脉冲到大地的波形相似,单片机采用PIC16F1512,只供电源不连接控制阀门,点火头正常打火,连接阀门后打几次单片机就复位,有没有大侠做过类似的产品,跪求复位的具体原因和有过类似产品的经验分享下,谢谢!!

网友A:
控制阀门是感性负载,反电势干扰了单片机.

楼主: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1.点火升压部份和单片机电源与地分开独立,地铺成块状并与两地单点用电感连接.2.两个阀门接有反向二极管到地.3.确定为复位,因为打几次火停止后延时约10秒又重新打火,因为MCU做了启动10秒检测延时.4.电源与地及控制线都加过电感尝试均失败.5.购买样品的电路并没有加隔离屏蔽,只是PCB地走线为单线,再次请帮忙分析下.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tyw的帮忙.谢谢!

网友A:
1. 样机地走线方式,可先用飞线单独拉试试.
2. 定为复位的话,有可能电源红硬性差,可更换大容量电源试试
3. 不排斥高压点火系统的干扰

楼主:
谢谢tyw,电源试过单独双路电源供电,无改变,样机地线怎么飞地线都没有问题,新的产品打火电路跟样机一样,只是增加了更多其它功能而已。就是打火时放电瞬间单片机复位,有点类似ESD测试放电火花,只是高压发生和回路在产品电路中,真头痛。。。再次感谢tyw的回复。

网友A:
1. 把样机器件尽可能地替换到新机器上,一个一个试,排除一下器件差异
2. 剩下就是pcb布线及软件处理了,样机装看门狗了吗?有些狗是cpu内的.

网友B:
上原理和PCB图,针对分析

网友C:
这个我以前做过,有点难度的。要看实物。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附上升压原理图和完整PCB图,请大家帮忙看下:
说明:总电源后分四路独立供电:5V到步进电机,3.3V到MCU,5.5V到射频,打火为4.4V。
再次感谢!!

楼主:
有没有那位大神出来指教下?

网友B:
你单片机呢?

网友B:
重点在单片机,太机密的删掉即可

楼主:
谢谢"谈的元",今天加班,公司的电脑上传不了图片和文件,晚上再上传,十分感谢您的帮助...

楼主:
上传了一张点火控制,此单片复位,此产品有两个MCU,一个主控,一个点火

楼主:
搞定第二张,主控部份,请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D:
是不是控制阀门在关断时出现问题?如果是感性负载的反电动势造成的问题,可以从干扰源上入手,加入RC或变阻器等浪涌抑制电路试试。

网友E:
我猜测会不会有供电不足的情况出现了

楼主:
非常庆幸,有这么多朋友网页关注.
1.产品为煤气点火和火焰控制,电源分两种供电方式,电源适配器输入6V/1A和电池6V,电源从输入口开始分成独立5V供步进电机,3.3V到MCU供电,3V到阀门供电,2.0V到点火供电和检测供电,6V再到射频部份供电;并把以上各电路部份分成独立的地,最终经磁珠将各地连接起来.产品本身有一根到AC大地的连接线(也是阀门的地线),将各地用导线在不同的位置连接或将各地直接短路,效果都不理想.
2.尝试过大电容并入负载接口处,阀门和电机并有无极性电容和继流二极管,产品开机时有将有所有硬件的工作电流检测,正常后关闭步进电机,关闭阀门,关闭射频模块才开始打火,当打火约5次后才开始开阀门,此时的供电电流平均为40MA@5V,只要连上阀门和步进电机,基本上打两次火就会复位,后来SOFTWARE做了开机后就开阀门,关闭了能选择的复位使能位,仍然打两次火就复位,是不是连上阀门后有一根到大地的线与PCB的放电组成回路后在芯片产生了VDD与GND的电位差,但用过示波器检查过,由于示波器的地放在PCB任何位置都有打火时的脉冲群,包括地线到地线,故使用两支探头接大地观察芯片地与VDD也没有特别发现,估计是不插外设阀门或其它辅件,PCBA没有构成回路,PCBA相对保持电位平衡,一但接上外设和阀门,PCBA就对地放电引起电路板上的电位不平衡造成的,但又没有办法证实此猜想,折腾了近半月,希望各位有过类式经验的朋友和大神出来帮忙分析下。。。再次感谢!

网友F:
问题在于:
1.电源中有传导干扰存在;
2.电池供电系统中瞬间的冲击负载适应能力差;
3.PCB的布局中地线排布的不合理,高压产生电路中的辐射干扰了MCU;
4.MCU的电源退耦电路在PCB版图中布局不合理。
上述任一种情况发生,都会产生版主所述的干扰。如果问题没有解决,可进一步联系。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的关注,在21IC得到这么多网友的帮助:
目前测试状态:
1.在不插外设及阀门时打火正常,MCU无复位情况,故在无外设时进行打火1分钟,用大地线接近PCBA地线时,发现放电电弧并伴有很小的打火,是否能证实在无外设的情况下(无放电回路到大地)PCBA在脉冲打火时本身开始充电,由于没有放电,充电过程中PCBA上并没有形成大的电场和磁场足以影响到MCU导致复位。
2.连接上外设和阀门,PCBA上的地便与AC大地形成回路,开机启动打几次火便复位,是否是在放电过程中反而在PCBA上形成放电时的较大电场和磁场或者形成相位差导致MCU复位。为了证实这个想法,使用粗导线将PCBA上的点火输出端的地与AC大地直接连通测试,发现复位情况有所改善。
3.又做了一个测试,将打火的频率由之前的10HZ改慢到5HZ,复位情况改善明显,但仍有复位现象,再将打火频率由5HZ改为1HZ(即每秒打一次火)情况就比较好了,很少有复位的现象出现。
4.是否这样可以确定为打火较快时,积累的电荷就越快,当放电时就造成PCBA上形成大的电场故打火快复位也就越快,没有回路不放电就不复位。打火慢故积累电荷慢,复位就少了?
5.更新过一次PCB,没有铺地铜,怕大片地没有在双面PCB上充分连接做成了电容。(按原样板方式走单一同粗的地线进行星形单点接地),测试后效果一般,后改慢点火基本稳定。
6.基于以上情况,请各位大神们帮忙分析下以上看法是否成立,或者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放电复位的此问题?(PS:由于原样品没有做隔离和屏蔽,而且打火频率固定为10HZ,基于成本原因故也只能做双层无屏蔽置的PCB),请帮忙分析下或者提出您们的宝贵建议。再次感谢!!

网友B:
io口均要加电阻,可以做到吧,电阻靠近mcu试试,io口线太长,天线了,电阻能大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口均要加电阻,可以做到吧,电阻靠近mcu试试,io口线太长,天线了,电阻能大就大 ...

谢谢版主,试下效果,有结果及时更新此帖,再次感谢!

网友B:
割线加电阻,上照片图

网友G:
以前遇过同类问题,后来将所有地线中的磁珠全部去掉,单片机电源串入150uH的电感后基本解决。

网友G:
单片机端口串电阻的方法大概不能解决此类问题的。这种问题十有**是因为出现了反电动势把单片机电源瞬间拉低了。反电动势传导比较复杂,不太容易通过简单方法消除。我觉得还是想办法稳定单片机的电源比较方便,例如延长单片机电源线的长度、在单片机附近布置一些100uF以上的电容、改用0.1uF的退耦电容、尽量在单片机电源线两边布上地线等。还有,单片机的晶振一定要用地线包围起来。

网友H:
单片机里面软件检测下属于那种复位,这个很重要,首先要判断出复位是属于那种类型,对症下药,我过去做一个4kv的高压脉冲臭氧发生器电路,工作频率是50HZ的,也是一直复位,后来判断出来是RESET脚有脉冲复位和电源偶尔会瞬间掉电,软上判断下就相对来说好很多

网友I:
能不能公布一下相关原理图及地线走向。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公布一下相关原理图及地线走向。

谢谢您的关注:第一版本PCB图和MCU及点火升压电路在第1页,第二版本改PCB但效果不理想,稍后传图.
PS:此贴引来各位高手大神们,稍后将根据各位的建议做试验,定时更新此帖,再次感谢!!

楼主:
更改了第二次PCB,主要参照样机方式:不铺铜,走单线同粗地线,回大地地线增长。但效果不理想,上图请各位大神们帮忙分析分析.
由于同时要求出样机,另I/O加电阻和电源串电感还未来得及试验,如有任何试验结果将及时更新于此贴,谢谢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J:
的确 比较麻烦。。

网友K:
不容易 還是推鑑!

楼主:
首先放谢版主和各位网友的参与及建议,目前情况如下:
1.第二版的PCB地线走成的是星形单点接地,两个MCU的地线绕行后做到分布支路的末梢,根据“keasy ”的思路,电源线和地线还好绕的较长,经过示波器测试发现供电平稳度脉冲群辐度小了好多。
2.根据版主“谈的元”的建议将临近外设接口和升压打火的信号线在MCU I/O附近串入10K电阻,效果就出来了,测试后复位机率很少了,只做了一个MCU的改动,但我相信如果更新一次电路,增加的元件合理布局,另外一个MCU的复位问题应该可以完全解决的,谢谢版主及各位网友的帮助,如果以后有朋友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留言,大家一起探讨。(基于目前任职的是一家比较严谨的大公司,暂删掉PCB图,如有朋友需要对比参考,请留言)。
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和几位论坛的名人们!!!    谢谢!

结帖是美德,先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