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触发ADC

楼主(2013-01-26):
想用TIM1_CC1 event来触发ADC,TIM1配置如下
void TIM_Config()
{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TIM_ICInitStruct.TIM_Channel=TIM_Channel_1;
        TIM_ICInitStruct.TIM_ICFilter=0x0;
        TIM_ICInitStruct.TIM_ICPolarity=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TIM_ICPrescaler=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TIM_ICSelection=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TIM1,&TIM_ICInitStruct);
        TIM_Cmd(TIM1,ENABLE);
}
请问这样对定时器的配置够了吗?能够产生捕获事件吗?为什么调试的时候TIM1_EGR在有脉冲输入的情况下无变化呢?ADC也不能启动转换。但是如果使能了CC1中断的话可以进入的中断程序的,可是CC1IF中断标志位又自动清除了,不是应该由软件清除的吗,不知道哪里配置有问题,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时基单元都没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基单元都没配。。。

如果我只需捕捉上升沿也要配置时基单元么?都用默认设置不行吗?

网友A:
时期单元必须要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期单元必须要配置

配置之后还是没用

网友B(2014-02-25):
你这个问题解决没,我也遇到这些问题了,麻烦给我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