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32位的计算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3-01-26):
请问大家,你们做超过32位的计算是怎么做的?
我定义DOUBLE,不过误差好几十呢
可以把double精度提高吗?

网友A:
什么数据这么长啊!不行就分开计算。。

网友B:
我没有计算过stm32的long长度,用sizeof试试

网友C:
如果不想损失精度,就用大数来做,如果精度可以损失,就用double

网友D:
用浮点运算吧,cm4带的有。

网友E:
如果不追求速度的话 可以自己写算法 很长很长 都能计算呢
我以前在的公司 做计算器  一个字节 存放 十进制的 两位数(每一个位 占用4个bit)
12个字节 就能存放一个 10^24 次方 的数据 了

网友F:
要求精度高用浮点运算吧,不过这样要比常规运算复杂的多啊

楼主:
刚才试验了。STM32计算2个32BIT除法没有问题,很精确,哈哈,结贴了,感谢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