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不失真的传输

楼主(2013-01-26):
从一个模拟电路板到另一个模拟电路板,想传输 陡峭正脉冲信号,距离很短(1米以内)

用什么线来传? 双绞线?同轴电缆?

保证信号尽量不失真

网友A:
“陡峭”到什么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陡峭”到什么程度?

陡峭到几ns或者几十ns

网友B:
要想尽量不失真地传输信号,自然必须考虑传输线电缆且需注意其品质。若是差分信号传输,则选双绞线;而若是单端信号,则必须选同轴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想尽量不失真地传输信号,自然必须考虑传输线电缆且需注意其品质。若是差分信号传输,则选双绞线;而若是 ...

此信号就是 正脉冲信号,这个应该算是单端信号吧
HWM意思是 不能用双绞线来传? 如果用了呢?会导致什么? 会导致我的脉冲前沿不够陡峭?

必须用同轴电缆? 普通线看来是更不行了?

网友C:
如果要用双绞线,就要用一个ic把你的信号变成差分信号。效果一般要比同轴电缆好。
同轴电缆无非是中间传信号,外层包地罢了,你可以使用三根线,左右两根地,中间传信号,也相差无几。

网友D:
好的线材价格可不便宜,用一般的线材再加个逻辑门器件整形岂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用双绞线,就要用一个ic把你的信号变成差分信号。效果一般要比同轴电缆好。
同轴电缆无非是中间传信 ...

双绞线只能传输差分信号?

单端信号如果用双绞线来传输 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E:
你传输的距离比较短,用什么线衰减都不大。最好是自己做实验,试试。。毕竟实验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比较内行。可你把小平的“践”偷换成“验”,楼主更是将“实”再改成“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传输的距离比较短,用什么线衰减都不大。最好是自己做实验,试试。。毕竟实验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我担心脉冲前沿不够陡峭

实在不行 我就只能做下试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信号就是 正脉冲信号,这个应该算是单端信号吧
HWM意思是 不能用双绞线来传? 如果用了呢?会导致什么 ...

同轴电缆(传输线的一种)是单端信号传输的最为理想的方式。用双绞线当然可以,但不是最合适的,这要看你的具体技术要求。

这里需要附加说明的是,除了选择合适的电缆类型外还需注意阻抗的匹配。若阻抗匹配不恰当,最终同样得不到预期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双绞线只能传输差分信号?

单端信号如果用双绞线来传输 会有什么后果? ...

没什么坏处,只是没有体现出好处而已,呵呵,一根信号一根地。:)

网友F:
使用带屏蔽质量好的同轴电缆试试。。

这是添乱啊,还是造“反”
兄弟有才,这是非常好的尖峰滤波结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担心脉冲前沿不够陡峭

实在不行 我就只能做下试验了

大花猫说得对。估计你的情况啊,“线”恐怕不是主要问题

网友D:
怎么不考虑俺说的方案呢?我一家客户就是用这种不到2毛钱的逻辑门器件来做信号整形的,边沿可以整的非常完美啊,加入的延时小于30ns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怎么不考虑俺说的方案呢?我一家客户就是用这种不到2毛钱的逻辑门器件来做信号整形的,边沿可以整的非常完 ...

基本路线是正确的

网友B:
“整形”原则上已经失真了。

LZ问的是采用什么线可使单端信号尽量不失真地传输,自然是同轴电缆,这可参见各类仪器的模拟信号传输电缆(自然这也可以从理论计算上验证)。当然,工程技术讲究的是性能价格比,在技术指标和成本间要有个适当的平衡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大花猫说得对。估计你的情况啊,“线”恐怕不是主要问题

嘿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担心脉冲前沿不够陡峭

实在不行 我就只能做下试验了

嗯,做实验吧,毕竟这只是理论分析,有好多东西根本想不到

网友G:
这个题目既不像产品,也不像作业
不就是1米远,10纳米陡,百纳米宽,重复频率不过10k,幅度<1k伏么
随便找两根异色绝缘线,抻直喽,隔远点儿,两端欧姆链接,得了
保证比什么电缆都强,还省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题目既不像产品,也不像作业
不就是1米远,10纳米陡,百纳米宽,重复频率不过10k,幅度<1k伏么
随便找 ...

什么叫“两端欧姆链接”

重复频率大约1M ,幅度mv级。 若干ns的前沿。

我随便找2根普通导线 ,一根做地线,一根做信号线
行吗?

我这样做会带来什么效果?

楼主:
期待老师回答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期待老师回答

不是老师,知无不言。回23楼,将会遇到干扰或辐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老师,知无不言。回23楼,将会遇到干扰或辐射问题

23楼那种做法,除了会受到干扰问题。这样的方法传输我这个信号,会不会导致我信号前沿上升时间失真?

网友H:
那得看信号频率和边沿陡峭到什么程度,到一定程度,别说1米,更短的距离如30cm就衰减很厉害;
如果频率低,脉宽不算太窄,1米也问题不大;
如果几十ns,也要看怎么用如,发射频率高不高?这个信号是触发用?通讯用?还是怎么用?也不是说就不允许失真,而是看失真有多大,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定;
另外,如果确实要用屏蔽,又是走差分信号(一般通信协议类)那就用屏蔽双绞线,其实不光硬件,软件对于失真不大的信号也要做处理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得看信号频率和边沿陡峭到什么程度,到一定程度,别说1米,更短的距离如30cm就衰减很厉害;
如果频率低, ...

这个模拟信号要送过去进行模拟电路处理,反正是想要此信号前沿尽量不失真。

重复频率也就100K左右,不到1M 。但脉宽很窄us级,前沿若干ns,不是差分信号。

用同轴电缆传?
用普通导线传?
同双绞线传?
会有什么不同效果?

网友H:
到us级的脉宽不窄,用75-5的同轴电缆可以,1、接地要接好;2、输入不要百P以上的电容或电容效应。

网友I:
1、选择特性阻抗大的同轴(意味分布电容小,需要瞬态电流也小)
2、驱动端驱动能力要强(要能提供你所说的足够陡的驱动能力)

网友J:
引用 楼主:
此信号就是 正脉冲信号,这个应该算是单端信号吧
HWM意思是 不能用双绞线来传? 如果用了呢?会导致什么 ...

如果用双绞线的话,那么接收端可能接收不到信号,或者信号幅度被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用双绞线的话,那么接收端可能接收不到信号,或者信号幅度被衰减。
...

为什么?

网友K(2021-01-12):
你这个最好用光纤传输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陡峭到几ns或者几十ns

   用SMA座和2.4G的50欧姆射频线传,同时要用高速运放驱动和50欧姆阻抗匹配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担心脉冲前沿不够陡峭

实在不行 我就只能做下试验了

楼主没把问题说清楚:
1. 是否允许传输延迟,最大延迟是多少?
2. 是模拟电路,传输脉冲信号,对信号幅度是什么要求?楼主只说信号尽可能不失真,是否表明幅度也不能失真?
3. 如果仅仅要求边沿不失真,对幅度没有特别的要求,又能够接受一定的信号延迟,那整形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简单实用成本低;
4. 如果对幅度有要求,这个幅度是变化的还是固定的,如果是固定的,也可以采用在接收端生成(相当于恢复)的方法。

网友N:
引用 网友D:
怎么不考虑俺说的方案呢?我一家客户就是用这种不到2毛钱的逻辑门器件来做信号整形的,边沿可以整的非常完 ...

大佬,是在接收端用反相器之类的吗?谢谢!

网友N:
大哥,第一种方案(4096)上面那个电阻啥作用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