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得到的bit_num即为位置。但电路出现自锁,求解其他算法?

楼主(2013-01-26):
怎样求一个向量a[15:0]的最高位1的位置?这样写过,会自锁。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rst)
begin
if(!rst)
   bit_num=15;
else
  if(a[bit_num]==1'b0)
     bit_num=bit_num-1;
end

楼主:


网友A:
这是有优先级的选择结构,直接if-else就行;
reg [4:0] pos;
if(data[15]) pos <= 5'd16;
else if(data[14]) pos <= 5'd15;
......
else if(data[0]) pos <= 5'd1;
else pos <= 5'd0;

要是时序不满足的话,可以改为用16周期依次判断每一个bit

网友B:
bit_num 定义为 reg, 然后使用非阻塞语句

网友C:
不是很了解  帮你顶一个   呵呵    这个应该是逻辑错误  或者是指令发生冲突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