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jet 51 每次下载完后都要拔电后重新插电 ,

楼主(2013-01-26):
关于 jet 51 每次下载完后都要拔电后重新插电 ,程序才运行 ,各位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呀

网友A:
如果是在线仿真应该不会存在拔电再重新上电的情况,如果是下载程序后要脱机运行,那肯定是在下载程序后将JET51拔电后再给IC供外部电源,这样IC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是有点不方便
STC 下载后能自动执行, 看看 JET51 有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