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7805等稳压器所接电容的疑惑

楼主(2013-01-27):
在校生,最近才用7805,对于其输入输出端的电容的作用与选择有几点疑惑。看了TI的datasheet,上面说如图,输入电容只有在远离电源的时候需要,但在论坛上看到其他帖子说输入电容与负载电流有关,电流大,取的就大,上百微法,相当于一个水池做缓冲。在其他资料看到说不小于0.33uF,也有用大小各一个电容的。输出电容可以提高瞬时响应,防止自激。今天测了下,只用个7805,输入7V,输出5V,不接电容,用示波器看的峰峰值160mV左右,加电容后,输入电容47uF+0.68uF,输出电容0.15uF,但输出还是差不多,甚至峰峰值有时跳到200多毫伏,后来尝试输出也接了个47uF的,输出也还差不多,没看到自激(不知道这种情况自激是有振荡波形还是?纹波看峰峰值准不?)。感觉如果大电容相当于水池缓冲的话接在输出端更应该合适吧,直接与负载连接。直接用电脑的USB供电,加电容滤波,也没觉得有啥效果,加与不加电容峰峰值基本不变。对电容的作用与选择还是没搞清。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楼主做得很仔细, 表示赞赏. 做设计就是不能轻易放过一些细节.
一方面各个厂家的器件的说法上还有些区别, 一方面来自参考资料包括书本上推荐的用法.
还有对电源纹波的担忧和输入电源大范围波动的考虑.
因为接了电容没有遇到问题就一直没有变动, 很多用法都是沿用过来的.
另外, 楼主的测试, 输入 7V 太低了点. 一般工作条件都在 9V 以上.
很多时候自激往往也得触发因素.
比如在这里, 输入电压大幅度变动或瞬变脉冲, 输出负载突变等因素.

楼主:
  谢谢版主表扬。。。。觉得21是个学习的好地方,有疑问可以慢慢整理出来一起探讨。懂版主的意思了,就是实际应用有时与datasheet上的不一样,但效果也不错就这样沿用下来了。是镍镉电池供电,7.2V左右,这种情况用LC2940的多,器件有限,所以先搭了个这样的电路。不是一般压差2V以上吗,7V应该还好吧。之前测试是没接负载,今天用这电源(输入9V,充电器供电)给有源晶振供电,纹波(峰峰值大了很多,600毫伏,晶振输出也不稳),不接负载纹波要小些。

网友A:
如果只有 7V, 你也可以选低压差的 LDO 来做.
要考虑电压的允许范围.

网友B:
输入电容对电源纹波的担忧和输入电源大范围波动的考虑.

楼主:
嗯,应该是LM2940,不是LC,是LDO的一种。。。。。。也就是当输入电源比较稳的时候可能电容的效果不太明显,但电源有大的波动时就起作用了。

网友(2015-05-27):
给楼主赞一个   我对这个问题也疑惑  只遇到过输入端不加电容  大脉冲可以把稳压器烧坏

网友C:
这个是不是需要考虑阻抗匹配的问题呢?

网友D:
当输入电源比较稳的时候可能电容的效果不太明显,但电源有大的波动时就起作用了

对,加电容是为了滤除纹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