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尽型MOS管

楼主(2013-01-27):
哪位大哥大姐能发点耗尽型MOS管的PDF给小弟看看吗?我只知道耗尽型MOS管在VGS=0时,漏--源极是导通的,但这个导通的概念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现在的耗尽型MOS管产品在VGS=0时Id最大能达到多大呢?正常又在什么范围内呢?     晚辈刚接触,还望各位前辈伸出援手多帮帮忙!    邮箱:704105285@qq.com

网友A:
在另一份资料上,找到了Id的曲线。

网友A:
没找到专门介绍耗尽型MOS管的资料,都是在MOS管资料里有一小部分是介绍耗尽型MOS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专门介绍耗尽型MOS管的资料,都是在MOS管资料里有一小部分是介绍耗尽型MOS管的。 ...

虽然我还是有些迷糊,但还是要谢谢前辈!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耗尽型MOS管在G极等于0时,DS之间能通过多大电流呢?因为这些资料好多都是几年前的,所以根据图形来看Id只有几毫安,不知道现在产品的Id是否有提高呢?还望前辈帮我查查!谢谢!我怎么把20分给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我还是有些迷糊,但还是要谢谢前辈!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耗尽型MOS管在G极等于0时,DS之间能通过多 ...

从上面图片里的公式可以看出,Id的值是依赖于Idss、uGS和Ugs(off)三个变量的,不同的应用电路和不同的耗尽型MOS管,这三个值是不一样的。你需要看一下你所用的耗尽型MOS管的datasheet,然后根据电路计算,才能知道。
我这里有一份耗尽型MOS管DMZ6005的资料,你先参考下。

网友A:
点顶楼的我要结贴,然后在跟帖中给予相应的分数,给予的总分数之和必须等于你悬赏的分数,需注意不能给自己的跟帖给分,给分完成后点结贴给分即可。

及时结贴吧,21ic每月底对版主有结贴率的考核。:Q好像发帖24小时候才能结贴,你试试吧。

网友B:
呵呵   这个必须要搞懂啊   呵呵   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顶楼的我要结贴,然后在跟帖中给予相应的分数,给予的总分数之和必须等于你悬赏的分数,需注意不能给自己 ...

前辈加个好友吧!还望多多帮忙!70410528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加个好友吧!还望多多帮忙!704105285

已加好友,我可不是什么前辈;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