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楼主(2013-01-27):
#include<stm32f10x_lib.h>
#include"sys.h"
#include"delay.h"
#include"led.h"
#include"key.h"
#include"exti.h"
int main(void)                     //提示:main.c(8): error:  #130: expected a "{"
{
Stm32_Clock_Init(9);
delay_init(72);
LED_Init();
EXTIX_Init();
while(1);
}
/*exti.c的内容*/
#include"sys.h"
#include"usart.h"
#include"delay.h"
#include"exti.h"
#include"led.h"
#include"key.h"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提示:..\HARDWARE\exti.c(9): warning:  #12-D: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delay_ms(10);
if(S1==0)
  LED1=!LED1;
EXTI->PR=1<<5;
}
void EXTIX_Init(void)              //提示:..\HARDWARE\exti.c(15): error:  #247: function "EXTIX_Init"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
RCC->APB2ENR|=1<<6;
GPIOE->CRL|=0XFFFFF0FF;
GPIOE->CRL&=0X00000800;
Ex_NVIC_Config(GPIO_E,5,FTIR);
MY_NVIC_Init(2,2,EXTI9_5_IRQChannel,2);
}
/*led.h内容*/
#ifndef __LED_H
#define __LED_H
#include"sys.h"
#define LED1 PCout(6)
void LED_Init(void);            //提示:..\HARDWARE\led.h(10): error:  #130: expected a "{"
#endif
/*exti.h内容*/
#ifndef __EXTI_H
#define __EXTI_H
void EXTIX_Init(void)
#endif

错误提示: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main.c...
main.c(8): error:  #130: expected a "{"
compiling exti.c...
..\HARDWARE\led.h(10): error:  #130: expected a "{"
..\HARDWARE\exti.c(9): warning:  #12-D: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HARDWARE\exti.c(15): error:  #247: function "EXTIX_Init"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Target not created

我觉得那里没什么地方需要“{”啊,exti.c的那个warning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意思,而我在exti.h写了个EXTIX_Init的函数声明为什么在exti.c文件中说我已经定义了?求各位高手大侠指点迷津啊,不胜感激!!

网友A:
#include 后面加空格

还是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后面加空格

试过了,还是一样的。。。

楼主:
更正一下
GPIOE->CRL|=0XFFFFF0FF;
GPIOE->CRL&=0X00000800;
改为
GPIOE->CRL&=0XFFFFF0FF;
GPIOE->CRL|=0X00000800;
我的一点失误。。。
错误提示还是一样

网友A:
那就看下你上面的.H文件中,有错的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看下你上面的.H文件中,有错的地方了。。

.H中的错误提示只有void LED_Init(void); //提示:..\HARDWARE\led.h(10): error:  #130: expected a "{"
这句话的错误提示搞得我莫名其妙,这只是个普通的函数声明而已

楼主:
哎,搞不懂,重新建工程就通过了。。。

网友B(2013-04-23):
楼主。你好。我也是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最后发现是在一个头文件里面有个函数声明少加了个“;”,而且是在编译器报错的上一个include里面。

对头!

网友(2015-05-13):
更改设置中的define,改为你出错地方的版本

我的是把MD改为HD

网友C:
估计不是丢了;就是},再不然就是;不是英文格式

网友D(2015-07-21):
解决的办法如图所示。问题的原因是在编译过程中换过device或者是在一开始选择器件的时候,选择错了。编译器不能通过。

网友E(2016-01-28):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也是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最后发现是在一个头文件里面有个函数声明少加了个“;”,而且是在编 ...

对,按着你的方法解决了:victory:

网友F(2016-04-11):
引用 网友D:
解决的办法如图所示。问题的原因是在编译过程中换过device或者是在一开始选择器件的时候,选择错了。编译器 ...

谢谢,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