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串口接收中断即使收不到数据也触发?

楼主(2013-01-27):
串口4接收中断,能够正确接收数据。但是,经常出现一种奇怪现象:即使我把与STM32连接的串口线拔掉,以确保确实没有数据发给STM32的串口4。
但是,仿真(debug-stat debug session)仍然频繁收到数据,而且是同一个数据0XA3(也可能是别的数,但确实是同一个值),那个CAM_usart_rx_wr_point接收指针,始终在递增。
而且,无论我是否加上这句USART_ClearITPendingBit,无论这句话是加在RT4->DR取值语句前面,还是后面,故障依旧。
这是为什么呢?串口4接收中断函数,如下文:
void UART4_IRQHandler(void)
{
  CAM_usart_rx_buff[CAM_usart_rx_wr_point++] = (uint8_t)(UART4->DR);
  if(CAM_usart_rx_wr_point >= 100)   CAM_usart_rx_wr_point = 0;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ART4, USART_IT_RXNE); //清除UART4接收寄存器非空中断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