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级新手求教

楼主(2013-01-27):
这个图是我从pdf里截出来的 我想知道 这里的电感 电容 二极管的作用 以及值的确定

楼主:
忘记上次图了

网友A:
看书吧  这个说起来得写好多啊

找本书 干啃两个月 基本的东西就都差不多了

网友B:
电感,二极管,续流
电容储能滤波,有个boost电容,
PDF上都有介绍和计算,仔细看几遍,也可找几个类似的中文规格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二极管,续流
电容储能滤波,有个boost电容,
PDF上都有介绍和计算,仔细看几遍,也可找几个类似的中 ...

确实有计算跟介绍,不过我这是英文的看起来费劲,感觉理解不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书吧  这个说起来得写好多啊

找本书 干啃两个月 基本的东西就都差不多了 ...

要有个切入点就好了,我比较喜欢带着目的看书

网友C:
最好直接把图贴出来

楼主:
上图了 这样看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直接把图贴出来

有图了 帮忙看看 我想知道电感的作用 ,谢谢

网友D:
这个除了自己看书,别人还真不好解释

比如电感量的选择,二极管的选择,周期的确定,实际应用时,电感存在饱和问题,又要涉及到磁芯选择,如果是闭合磁芯,又要涉及到磁芯开气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