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

楼主(2013-01-27):
H桥驱动直流电机的时候,我看一般都是上边的两个管子用P管,下边俩用N管。请问可以调换不,即上边用N管,下边用P管?

网友A:
如果不嫌驱动麻烦

网友B:
不能,否则会变成射随器,输出电压小两个0.6V

网友C:
上P下N只是绘图习惯,因为H桥的电路绘制是上边为电源正,下边为电源负。此时三极管工作在电流放大状态,如果上N下P时把电源也反过来一样,呵呵。
如果电源不反,那三极管就成了射随状态,不易驱动或说是无法驱动。因此不能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P下N只是绘图习惯,因为H桥的电路绘制是上边为电源正,下边为电源负。此时三极管工作在电流放大状态,如 ...

嗯 多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P下N只是绘图习惯,因为H桥的电路绘制是上边为电源正,下边为电源负。此时三极管工作在电流放大状态,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