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在IAR for AVR 环境下,如何让指针按位++??而不是按 char

楼主(2013-01-27):
或者可以定义一个位数组?在IAR for AVR 环境下。

网友A:
你想让地址按位++????

网友B:
cortex-m3有位映射,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呵呵

AVR啊哥哥

网友C:
用位操作能实现类似功能,只是要麻烦一些

怎么弄?

网友C:
#define BIT_SET(LVALUE, BIT)        (LVALUE |=   1 << (BIT))        /* 位置1,直接操作指定的位          */
#define BIT_CLR(LVALUE, BIT)        (LVALUE &= ~(1 << (BIT)))       /* 位清0,直接操作指定的位          */
#define BIT_REV(LVALUE, BIT)        (LVALUE ^=   1 << (BIT))        /* 位取反,直接操作指定的位         */
#define BIT_SET_MSK(LVALUE, MASK)   (LVALUE |=  (MASK))             /* 位置1,操作MASK指定的位,可以多位 */
#define BIT_CLR_MSK(LVALUE, MASK)   (LVALUE &= ~(MASK))             /* 位清0,操作MASK指定的位,可以多位 */
#define BIT_REV_MSK(LVALUE, MASK)   (LVALUE ^=  (MASK))             /* 位取反,操作MASK指定的位,可以多位*/

#define BIT_CHK(OPERAND, BIT)       ((OPERAND) & 1 << (BIT))        /* 位检测                          */
#define BIT_CHK_MSK(OPERAND, BIT)   ((OPERAND) & (MASK))            /* 位检测,检测MASK指定的位,可以多位*/

#define BIT_SET_BIT(LVALUE, BIT, VALUE) ((VALUE) ? BIT_SET(LVALUE, (BIT)) : BIT_CLR(LVALUE, (BIT))) /* */
                                                                    /* 设置指定位的值                  */
unsigned char bitdata[10]  //可以定义80个位
unsigned char bitpt = 0;  //类似指针
unsigned char x,y//

比如找第28个位
bitpt = 28;
y = bitpt / 8
x = bitpt % 8;

if (BIT_CHK(bitdata[ y], x) {
     //位为1执行
}

设置的话用BIT_SET , 清零用BIT_CLR, 可以将上面的宏展开。
可以通过运算bitpt来查找需要的位

网友D:
楼上写的不错,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