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与低通滤波

楼主(2013-01-27):
哪位大侠概括下他们的区别?

网友A:
首先电路形式是一样的,传递函数都是:Vout/Vin=ω0/(jω+ω0).
但它们要实现的作用不一样呀:滤波电路是滤除W0以上的成分,一般设计电路时W0大于W
而积分电路就不是这样设计的了,它是偏要将WO远小于W,即RC>>T,这样传递函数约变为
  Vout/Vin约=ω0/jω<<1
通俗来说就是:积分电路工作在低通滤波电路的截止频率之后的下降线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输出信号不等于输入信号呀。
当你看到RC远大于输入信号的周期时就是积分电路
当看到RC<=要输出信号的周期时就是滤波电路

网友B:
简而言之
以时间论之,是为积分;以频率而论,谓之低通

网友C:
在电路中,常用电容和电阻构成一个积分电路。也即是说,电容的充放电过程是一个典型的积分过程。用这个例子可以很好地帮助理解积分器与低通滤波之间的关系。电容充电的过程如下:当电路中突然加上电压之后,电容开始逐步充电,也即是电容两端的电压从0逐步增大,直到电容两端的电压与加在电路两端的电压相等为止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6%b3%a2%e5%99%a8/

网友D:
两个的差别在于,一个信号是非连续的一个信号连续性的,也可以理解为积分电路是低通的直流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电路形式是一样的,传递函数都是:Vout/Vin=ω0/(jω+ω0).
但它们要实现的作用不一样呀:滤波电路是 ...

RC>>T 这个T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电路中,常用电容和电阻构成一个积分电路。也即是说,电容的充放电过程是一个典型的积分过程。用这个例子 ...

嗯 多谢了 我去看看

网友E:
2楼概括的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楼概括的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