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id*变量问题

楼主(2013-01-27):
void* vPtr = &(A::func);

编译不能通过。

据说需要使用汇编,才能获得成员函数的地址?

网友A:
static成员函数才能通过&获得地址。

网友B:
成员函数地址与普通地址是2种完全不同的类型,连强制转换都做不到

网友C:
类没有实例化之前除static成员函数和成员变量外,其它函数或变量还不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