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DSP/BIOS怎么用啊?

楼主(2013-01-27):
(无正文)

网友A:
我想这两个应该都差不多,只是实现的方法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这两个应该都差不多,只是实现的方法不同而已

我发现,我的开发板的例程里面的文件,上面写的是TI的DDK的文件,但是我安装DDK后并没有找到这些文件,不解中。。(比如TVP_515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