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c文档读取问题

楼主(2013-01-27):
(无正文)

网友A:
用MFC中的CFILE类
先使用cfile的open成员函数,然后再使用cfile的read成员函数。
最后你就可以随意处理doc内容了。

网友B:
doc是微软的私有格式,基本有2种方法:
1、自己解析doc文件,如wps,openoffice,后者开源,你可以参考,可能还可以直接用里面的类库。
2、调用Word操作doc文件,只能在windows平台上搞,叫做COM 自动化

网友C:
想解读doc的格式(不公开),恐怕难,可自行搜索。
记得Java就有个逆向过的库,能解析。
C++的得找找看有无这样的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MFC中的CFILE类
先使用cfile的open成员函数,然后再使用cfile的read成员函数。
最后你就可以随意处理doc ...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