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lude问题

楼主(2013-01-27):
bosst 编译后 设置 头文件和包含文件目录后 依然没关联上 导入无效

网友A:
vs 2010 express版需要在每个工程都添加相关路径。

网友B:
VC6:
工程、设置、C/C++、分类:Preprocessor、附加包含路径:填写附加头文件所在目录 逗号间隔多项
工程、设置、Link、分类:Input、附加库路径:填写附加依赖库所在目录 分号间隔多项
工程、设置、Link、分类:Input、对象/库模块:填写附加依赖库的名字.lib 空格间隔多项
VS20xx:
项目、属性、C/C++、附加包含目录:填写附加头文件所在目录 分号间隔多项
项目、属性、链接器、附加库目录:填写附加依赖库所在目录 分号间隔多项
项目、属性、链接器(点前面的+展开)、输入、附加依赖项:填写附加依赖库的名字.lib 空格间隔多项

网友C:
LS的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