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放大电路 两个运放部分怎么分析

楼主(2013-01-27):
jumper1和jumper2断开的,两个运放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网友A:
jumper1和jumper2,R8,R9到底接不接,什么情况下接。。。

网友B:
楼主说的这个电路应该是 R8是不接的 R9 接0欧,这两个电阻应该是用来跳线的
jumper短路的时候好像是两路信号就直接到了后继电路,不经运放了,就是楼主讲的跨接U1 U2 ;
不过运放功能分析不了,好复杂;好
像是 假如a路接地,b路输出好像就是2倍关系。。。。。
但是有一点 假如断了电 C1上还有电压会不会烧毁运放?是不是反相端前边加个电阻什么的?

网友C:
不要看电路这么复杂,一眼看不出来的话,可以根据基础电路算哈~算出来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看电路这么复杂,一眼看不出来的话,可以根据基础电路算哈~算出来就知道了~~ ...

您能在具体说一下吗? 这个两个运放那块 没有头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