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系列使用fpu和dsp的基本设置

楼主(2013-01-27):
    看到很多初入者对 stm32f3系列使用fpu和dsp的基本设置没概念,现从 STM32F3-Discovery_FW_V1.1.0\Libraries\CMSIS\Documentation\DSP\html\index.html Ctrl+c Ctrl+v些东西过来,方便,提醒一下

在工程的option里c/c++的preproccesor symbols 的define里,加入,用逗号隔开
ARM_MATH_CM4
ARM_MATH_BIG_ENDIAN(如果用的是little ended的格式就忽略此项)
ARM_MATH_MATRIX_CHECK
ARM_MATH_ROUNDING
__FPU_PRESENT = 1
即可

然后编译链接时,会提示没有那些数学函数,解决方法很简单:在工程中把含dsp和fpu的函数库加进来就行。
方法是:添加 Keil\ARM\CMSIS\Lib\ARM\arm_cortexM4lf_math.lib到工程中即可。当然,如果用的是big ended的格式就选 arm_cortexM4bf_math.lib。

好好享受高速的快感吧:lol

楼主:
当然,#include "arm_math.h" 是必须的

网友A(2013-04-12):
楼主有没有程序实例  cfft和rfft有什么区别了?   还有输出数据存储是什么格式?

网友B(2014-04-03):
“添加 Keil\ARM\CMSIS\Lib\ARM\arm_cortexM4lf_math.lib到工程中即可”怎么添加啊,能详细点么
我在define里面加了ARM_MATH_CM4等,编译,和之前没有区别呢。。。

网友C:
标记一下

网友D(2014-07-21):
请教下,这个库里面怎么使用三角函数呢?非常感谢!!

网友E(2014-09-25):
我直接拿官方的FFT测试实例。
修改了初始值。。。

代码如下;

int32_t main(void)
{
for(index=0;index<2048;index++)
         {
                  testInput_f32_10khz[index]= 100*sin(3.14*index/512);
        }

  arm_cfft_f32(&arm_cfft_sR_f32_len1024, testInput_f32_10khz, ifftFlag, doBitReverse);

  arm_cmplx_mag_f32(testInput_f32_10khz, testOutput, fftSize);

  arm_max_f32(testOutput, fftSize, &maxValue, &testIndex);

   for(index=0;index<1024;index++)
         {
           printf("index%d =%d\r\n",index,(u32)testOutput[index]);

         }

  while(1);                             /* main function does not return */
}

1. 如果2048个点,我直接取正弦波的值,那么打印出来是

index2 =72203
index1022 =72647
貌似是对称的。。。
for(index=0;index<2048;index++)
         {
                  testInput_f32_10khz[index]= 100*sin(3.14*index/512);
        }

2.但是如果2048个点,我按照下面方式
        for(index=0;index<2048;index++)
         {

        if(index%2==0)
                  testInput_f32_10khz[index]= 100*sin(3.14*index/512);
            else
             testInput_f32_10khz[index]= 100*cos(3.14*index/512);
        }
那么测试出来是
index1022 =102399
不对称。。。

3.如果我虚部为0,实部位正弦值:
        for(index=0;index<2048;index++)
         {

        if(index%2==0)
                  testInput_f32_10khz[index]= 100*sin(3.14*index/512);
            else
             testInput_f32_10khz[index]= 0;
        }

出来是
index2 =51212
index1022 =51212
是对称的。。

请问这怎么理解呢???
如果我ADC采集一个信号,我应该怎样设置这个初始值呢?请教高手

网友F(2015-02-28):
这些设置是必须的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网友G(2016-12-14):
引用 网友E:

这是FFT原理的问题,我没记错的话,回去补补吧,主要是数学方面的知识;附:只要看懂图就好,知道怎么避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