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USB输出端口是否带了负载的电路让我很困惑

楼主:
拆了自己的充电宝(也叫移动电源),抄了一下板,想自己DIY一个!感觉检测USB输出端口是否带了负载的电路让我很困惑。
说明:
输出端口如果带了负载,就向负载放电,如果没带,就处于待机状态!实际测量锂电池3.8V,带负载放电电压VOUT=5.17V。
困惑:
这两个AD通道到底采样的是什么值?它是如何获知到底有没有带负载的?希望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2013-01-27):
怎么看都觉得AN0,AN2怪怪的!但是人家的功能就是能实现,不解啊不解!

网友A:
检测负载的电流而已。 就这么简单,两个电流检测电阻阻值不一样,估计是针对不同负载电流的USB端口。

网友B:
监测R28的电流值,来关断。开机我也觉得比较郁闷,因为在插入负载,负载的电压只是电池电压,有些手机是不开充电的,R28也没电路值,根本不知道有负载;同时一直监测R28待机空耗就不低,应该还有应该中断监测电路。

网友:
检测负载的电流

网友C(2013-11-10):
苹果手机应该无法唤醒吧,好像低于3.7V 输入这个手机没有电流启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看都觉得AN0,AN2怪怪的!但是人家的功能就是能实现,不解啊不解! ...

AN0,AN2是只是AD的输入端口而已,

网友D:
锂电3.8V,带负责5.17V,里面应该还有个升压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