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输出能否通过设置全局时钟约束接到普通io口上?

楼主(2013-01-27):
小弟最近在做课程设计,做sdram读取的时候用到pll进行倍频产生sdram时钟(100M),但是发现手头上的板子的sdram接口是普通io口,而专用的pll输出口却被sdram地址端占用了,用QII编译的时候报错说必须接到pll专用输出口,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输出到普通io口。
请教了一位师兄,说可以试试通过把pll输出的那条路径约束为全局变量,但是还是会报错。
另外,我发现即使先不给sdram的时钟分配引脚,编译的时候也会报错说pll专用引脚被占用了(地址端),很是苦恼,希望有大神能够指点一下。

我的板子芯片是cyclone ep1c6Q240c8,专用pll输出脚在38,39。sdram_clk接在14脚。

下面是报错信息:
当pll分配到普通口时:
Error (186234): Can't place fast PLL "sys_ctrl:uut_sysctrl|PLL_ctrl:uut_PLL_ctrl|altpll:altpll_component|pll" because I/O pin "sdram_clk" (port type EXTCLK of the PLL) is assigned to a location which is not connected to port type EXTCLK of any PLL on the device

不分配sdram_clk时:
Error (186252): Can't place fast PLL "sys_ctrl:uut_sysctrl|PLL_ctrl:uut_PLL_ctrl|altpll:altpll_component|pll" in target device due to device constraints
        Error (186253): Can't place fast PLL "sys_ctrl:uut_sysctrl|PLL_ctrl:uut_PLL_ctrl|altpll:altpll_component|pll" in PLL location PLL_1 due to device constraints
                Error (186262): Can't place fast PLL "sys_ctrl:uut_sysctrl|PLL_ctrl:uut_PLL_ctrl|altpll:altpll_component|pll" in PLL location PLL_1 because the PLL I/O pin of port type EXTCLK (Pin_38) is already occupied by node "sdram_addr[3]"
        Error (186263): Can't place fast PLL "sys_ctrl:uut_sysctrl|PLL_ctrl:uut_PLL_ctrl|altpll:altpll_component|pll" in PLL location PLL_2 because I/O cell "clk_in" (port type INCLK of the PLL) is placed in an I/O pin (Pin_28) which cannot feed port type INCLK of PLL location PLL_2

网友A:
XILINX的可以,A的不清楚

网友A:
查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管脚分配有问题。altera的pll输出随便接IO,只有输入有要求。输出没有任何要求 ...

啊?我只是分配到14脚,他就报错了,但是我的板上sdram_clk就是在14脚啊

网友C:
贴出来看看撒!!!

网友D:
印象中应该是无解的。PLL是专用的。
如果能解决记得把结果贴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就是pll输出一个时钟去驱动sdram的clk,就是用的一般的IO,输出没有任何要求 ...

直接使用外部PLL输出肯定没戏,PLL_OUT引脚是专用的,你又没连。
如果你的输入引脚正确的话,可以试试内部PLL输出,然后引导到一个IO口上,作为输出,延时上肯定有影响,就不知道影响有多大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195306-1-1.html

楼主:
我用的是特权同学写的代码,只是改了芯片和引脚,代码在附件中,你们帮忙看看
pll例化部分的代码如下:
assign sys_rst_n = sysrst_nr2;
wire sdram_clkr;
//always @(posedge )
assign sdram_clk=sdram_clkr;
//----------------------------------------------

PLL_ctrl   uut_PLL_ctrl(
     .areset(pll_rst),
     .inclk0(clk_in),
     .c0(clk_25m),
     .c1(clk_100m),
     .e0(sdram_clkr),  //此处为输出时钟
     .locked(locked)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语,当然是内部PLL,就倍频到100M,谁会用片子外部的PLL?

内部pll是什么意思?我用一个wire  sdram_clk_r ,连到pll例化模块的e0口,然后输出到14脚,这算是外边pll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使用外部PLL输出肯定没戏,PLL_OUT引脚是专用的,你又没连。
如果你的输入引脚正确的话,可以试试内部 ...

内部pll应该怎么做呢?
代码我已经贴出来,你帮我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语,当然是内部PLL,就倍频到100M,谁会用片子外部的PLL?

A是专用管脚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内部pll应该怎么做呢?
代码我已经贴出来,你帮我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19530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bbs.21ic.com/icview-195306-1-1.html

设置的时候用e0口输出吗?e0好像是外边输出的,还是说用c口,然后连接到普通口的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设置的时候用e0口输出吗?e0好像是外边输出的,还是说用c口,然后连接到普通口的意思。 ...

用C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C

谢谢,试了一下,用c口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热心解答。

网友A:
感谢各位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