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STM32开发指南--第十九章 USMART调试组件实验

楼主(2013-01-27):
第十九章 USMART调试组件实验
本章,我们将向大家介绍一个十分重要的辅助调试工具:USMART调试组件。该组件由ALIENTEK 开发提供,功能类似linux的shell(RTT的finsh也属于此类)。USMART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通过串口调用单片机里面的函数,并执行,对我们调试代码是很有帮助的。本章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19.1 USMART调试组件简介
19.2 硬件设计
19.3 软件设计
19.4 下载验证
19.1 USMART调试组件简介
USMART是由ALIENTEK开发的一个灵巧的串口调试互交组件,通过它你可以通过串口助手调用程序里面的任何函数,并执行。因此,你可以随意更改函数的输入参数(支持数字(10/16进制)、字符串、函数入口地址等作为参数),单个函数最多支持10个输入参数,并支持函数返回值显示,目前最新版本为V2.9。
USMART的特点如下:
1,  可以调用绝大部分用户直接编写的函数。
2,  资源占用极少(最少情况:FLASH:4K;SRAM:72B)。
3,  支持参数类型多(数字(包含10/16进制)、字符串、函数指针等)。
4,  支持函数返回值显示。
5,  支持参数及返回值格式设置。
6,  使用方便。
有了USMART,你可以轻易的修改函数参数、查看函数运行结果,从而快速解决问题。比如你调试一个摄像头模块,需要修改其中的几个参数来得到最佳的效果,普通的做法:写函数->修改参数->下载->看结果->不满意->修改参数->下载->看结果->不满意….不停的循环,直到满意为止。这样做很麻烦不说,单片机也是有寿命的啊,老这样不停的刷,很折寿的。而利用USMART,则只需要在串口调试助手里面输入函数及参数,然后直接串口发送给单片机,就执行了一次参数调整,不满意的话,你在串口调试助手修改参数在发送就可以了,直到你满意为止。这样,修改参数十分方便,不需要编译、不需要下载、不会让单片机折寿。
USMART支持的参数类型基本满足任何调试了,支持的类型有:10或者16进制数字、字符串指针(如果该参数是用作参数返回的话,可能会有问题!)、函数指针等。因此绝大部分函数,可以直接被USMART调用,对于不能直接调用的,你只需要重写一个函数,把影响调用的参数去掉即可,这个重写后的函数,即可以被USMART调用了。
USMART的实现流程简单概括就是:第一步,添加需要调用的函数(在usmart_config.c里面的usmart_nametab数组里面添加);第二步,初始化串口;第三步,初始化USMART(通过usmart_init函数实现);第四步,轮询usmart_scan函数,处理串口数据。
经过以上简单介绍,我们对USMART有了个大概了解,接下来我们来简单介绍下USMART组件的移植。
USMART组件总共包含6文件如图19.1.1所示:

图19.1.1 USMART组件代码
       其中redeme.txt是一个说明文件,不参与编译。其他五个文件,usmart.c负责与外部互交等。usmat_str.c主要负责命令和参数解析。usmart_config.c主要由用户添加需要由usmart管理的函数。
usmart.h和usmart_str.h是两个头文件,其中usmart.h里面含有几个用户配置宏定义,可以用来配置usmart的功能及总参数长度(直接和SRAM占用挂钩)、是否使能定时器扫描、是否使用读写函数等。
       USMART的移植,只需要实现3个函数。其中两个函数都在usmart.c里面,另外一个是串口接收函数,必须由用户自己实现,用于接收串口发送过来的数据。
第一个函数,串口接收函数。该函数,我们是通过SYSTEM文件夹默认的串口接收来实现的,该函数在5.3.1节有介绍过,我们这里就不列出来了。SYSTEM文件夹里面的串口接收函数,最大可以一次接收200字节,用于从串口接收函数名和参数等。大家如果在其他平台移植,请参考SYSTEM文件夹串口接收的实现方式进行移植。
第二个是void usmart_init(void)函数,该函数的实现代码如下:
//初始化串口控制器
//sysclk:系统时钟(Mhz)
void usmart_init(u8 sysclk)
{
#if USMART_ENTIMX_SCAN==1
       Timer2_Init(1000,(u32)sysclk*100-1);//分频,时钟为10K ,100ms中断一次
#endif
       usmart_dev.sptype=1;    //十六进制显示参数
}
该函数有一个参数sysclk,就是用于定时器初始化。另外USMART_ENTIMX_SCAN是在usmart.h里面定义的一个是否使能定时器中断扫描的宏定义。如果为1,就初始化定时器中断,并在中断里面调用usmart_scan函数。如果为0,那么需要用户需要自行间隔一定时间(100ms左右为宜)调用一次usmart_scan函数,以实现串口数据处理。
最后一个是usmart_scan函数,该函数用于执行usmart扫描,该函数需要得到两个参量,第一个是从串口接收到的数组(USART_RX_BUF),第二个是串口接收状态(USART_RX_STA)。接收状态包括接收到的数组大小,以及接收是否完成。该函数代码如下:
//usmart扫描函数
//通过调用该函数,实现usmart的各个控制.该函数需要每隔一定时间被调用一次
//以及时执行从串口发过来的各个函数.
//本函数可以在中断里面调用,从而实现自动管理.
//非ALIENTEK开发板用户,则USART_RX_STA和USART_RX_BUF[]需要用户自己实现
void usmart_scan(void)
{
       u8 sta,len;
       if(USART_RX_STA&0x8000)//串口接收完成?
       {
              len=USART_RX_STA&0x3fff;     //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USART_RX_BUF[len]='\0';   //在末尾加入结束符.
              sta=usmart_dev.cmd_rec(USART_RX_BUF);//得到函数各个信息
              if(sta==0)usmart_dev.exe();//执行函数
              else
              {
                     len=usmart_sys_cmd_exe(USART_RX_BUF);
                     if(len!=USMART_FUNCERR)sta=len;
                     if(sta)
                     {
                            switch(sta)
                            {
                                   case USMART_FUNCERR:
                                          printf("函数错误!\r\n");
                                          break;
                                   case USMART_PARMERR:
                                          printf("参数错误!\r\n");
                                          break;
                                   case USMART_PARMOVER:
                                          printf("参数太多!\r\n");
                                          break;
                                   case USMART_NOFUNCFIND:
                                          printf("未找到匹配的函数!\r\n");
                                          break;
                            }
                     }
              }
              USART_RX_STA=0;//状态寄存器清空
       }
}
该函数的执行过程:先判断串口接收是否完成(USART_RX_STA的最高位是否为1),如果完成,则取得串口接收到的数据长度(USART_RX_STA的低14位),并在末尾增加结束符,再执行解析,解析完之后清空接收标记(USART_RX_STA置零)。如果没执行完成,则直接跳过,不进行任何处理。
       完成这三个函数的移植,你就可以使用USMART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usmart同外部的互交,一般是通过usmart_dev结构体实现,所以usmart_init和usmart_scan的调用分别是通过:usmart_dev.init和usmart_dev.scan实现的。
       下面,我们将在第十八章实验的基础上,移植USMART,并通过USMART调用一些TFTLCD的内部函数,让大家初步了解USMART的使用。

19.2 硬件设计
本实验用到的硬件资源有:
1)  指示灯DS0和DS1
2)  串口
3)  TFTLCD模块
这三个硬件在前面章节均有介绍,本章不再介绍。
19.3 软件设计
打开上一章的工程,复制USMART文件夹(该文件夹可以在光盘的本章实验例程里面找到)到本工程文件夹下面,如图19.3.1所示:

图19.3.1 复制USMART文件夹到工程文件夹下
接着,我们打开工程,并新建USMART组,添加USMART组件代码,同时把USMART文件夹添加到头文件包含路径,在主函数里面加入include“usmart.h”如图19.3.2所示:

图19.3.2 添加USMART组件代码
由于USMART默认提供了STM32的TIM2中断初始化设置代码,我们只需要在usmart.h里面设置USMART_ENTIMX_SCAN为1,即可完成TIM2的设置,通过TIM2的中断服务函数,调用usmart_dev.scan()(就是usmart_scan函数),实现usmart的扫描。此部分代码我们就不列出来了,请参考usmart.c。
     此时,我们就可以使用USMART了,不过在主程序里面还得执行usmart的初始化,另外还需要针对你自己想要被USMART调用的函数在usmart_config.c里面进行添加。下面先介绍如何添加自己想要被USMART调用的函数,打开usmart_config.c,如图19.3.3所示:

图19.3.3添加需要被USMART调用的函数
这里的添加函数很简单,只要把函数所在头文件添加进来,并把函数名按上图所示的方式增加即可,默认我们添加了两个函数:delay_ms和delay_us。另外,read_addr和write_addr属于usmart自带的函数,用于读写指定地址的数据,通过配置USMART_USE_WRFUNS,可以使能或者禁止这两个函数。
这里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按上图的格式添加其他函数,添加完之后如图19.3.4所示:

图19.3.4 添加函数后
上图中,我们添加了lcd.h,并添加了很多LCD函数,最后我们还添加了led_set和test_fun两个函数,这两个函数在test.c里面实现,代码如下:
//LED状态设置函数
void led_set(u8 sta)
{
       LED1=sta;
}
//函数参数调用测试函数
void test_fun(void(*ledset)(u8),u8 sta)
{
       ledset(sta);
}
       led_set函数,用于设置LED1的状态,而第二个函数test_fun则是测试USMART对函数参数的支持的,test_fun的第一个参数是函数,在USMART里面也是可以被调用的。
在添加完函数之后,我们修改main函数,如下: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串口1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WarShip STM32 ^_^");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USMART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12/9/7");
      while(1)
       {
              LED0=!LED0;
              delay_ms(500);
       }
}
此代码显示简单的信息后,就是在死循环等待串口数据。
至此,整个usmart的移植就完成了。编译成功后,就可以下载程序到开发板,开始USMART的体验。
19.4 下载验证
将程序下载到战舰STM32后,可以看到DS0不停的闪烁,提示程序已经在运行了。同时,屏幕上显示了一些字符(就是主函数里面要显示的字符)。
我们打开串口调试助手,选择正确的串口号,并选择发送新行(即发送回车键)选项。如下图所示(点击扩展->隐藏,显示扩展界面):

图19.4.1 驱动串口调试助手
       上图中list、id、?、help、hex和dec都属于usmart自带的系统命令。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下这几个命令:
list,该命令用于打印所有usmart可调用函数。发送该命令后,串口将受到所有能被usmart调用得到函数如图19.4.2所示:

图19.4.2 list指令执行结果
       id,该指令用于获取各个函数的入口地址。比如前面写的test_fun函数,就有一个函数参数,我们需要先通过id指令,获取ledset函数的id(即入口地址),然后将这个id作为函数参数,传递给test_fun。
       ?和help,这两个指令的功能是一样的。发送该指令后,串口将打印usmart使用的帮助信息。
hex和dec,这两个指令可以带参数,也可以不带参数。当不带参数的时候,hex和dec分别用于设置串口显示数据格式为16进制/10进制。当带参数的时候,hex和dec就执行进制转换,比如输入:hex 1234,串口将打印:HEX:0X4D2,也就是将1234转换为16进制打印出来。又比如输入:dec 0X1234,串口将打印:DEC:4660,就是将0X1234转换为10进制打印出来。
大家可以亲自体验下这几个系统指令,不过要注意,所有的指令都是大小写敏感的,不要写错哦。
       接下来,我们将介绍如何调用list所打印的这些函数,先来看一个简单的delay_ms的调用,我们分别输入delay_ms(1000)和delay_ms(0x3E8),如图19.4.3所示:

图19.4.3 串口delay_ms函数
       从上图可以看出,delay_ms(1000)和delay_ms(0x3E8)的调用结果是一样的,都是延时1000ms,因为usmart默认设置的是hex显示,所以看到串口打印的参数都是16进制格式的,大家可以通过发送dec指令切换为十进制显示。另外,由于usmart对调用函数的参数大小写不敏感,所以参数写成:0X3E8或者0x3e8都是正确的。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函数,LCD_ShowString函数,该函数用于显示字符串,我们通过串口输入:LCD_ShowString(20,200,200,100,16,"This is a test for usmart!!"),如图19.4.4所示:

图19.4.4 串口调用LCD_ShowString函数
该函数用于在指定区域,显示指定字符串,发送给开发板后,我们可以看到LCD在我们指定的地方显示了:This is a test for usmart!! 这个字符串。
其他函数的调用,也都是一样的方法,这里我们就不多介绍了,最后说一下带有函数参数的函数的调用。我们将led_set函数作为 test_fun的参数,通过在test_fun里面调用led_set函数,实现对DS1(LED1)的控制。前面说过,我们要调用带有函数参数的函数,就必须先得到函数参数的入口地址(id),通过输入id指令,我们可以得到led_set的函数入口地址是:0X08000281,所以,我们在串口输入:test_fun(0X08000281,0),就可以控制DS1亮了。如图19.4.5所示:

图19.4.5 串口调用test_fun函数
在开发板上,我们可以看到,收到串口发送的test_fun(0X08000281,0)后,开发板的DS1亮了,然后大家可以通过发送test_fun(0X08000281,1),来关闭DS1。说明我们成功的通过test_fun函数调用led_set,实现了对DS1的控制。也就验证了USMART对函数参数的支持。
USMART调试组件的使用,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USMART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调试组件,希望大家能学会使用,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实验14

《STM32开发指南》第十九章

网友A:
整理成一本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