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取5个8421拨码开关的数值

楼主(2013-01-27):
单片机读取5个8421拨码开关的数值。就是用P1口5个接拨码开关的8421口。P3口接拨码开关的5个公共端,P0口和P2再接到数码管上显示出来。5个拨码开关最大可以显示99999,谢谢啊

网友A:
楼主还是自己写好,遇到问题发来大家帮解决,要现成的失去了主动权啊

网友B:
拨码开关是干什么的?

网友A:
这个其实也挺简单的,将5个拨码开关的相同的4个引脚接在一起,要注意加二极管哦,然后将剩余的5个公共端分别杰在单片机的管教上

网友C:
这样9个IO口就可以读5个拨码开关了,使用起来比较简单可行

网友D:
还节省IO口。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拨码开关是干什么的?

码开关是通过手动拨到“1”或“0”来实现整个开关数值的组成的

网友E:
现在我做了4位的拨码开关....就是数显示会跳.而且我在千位拨码时.百位也会显示千位的数字.

而且仿真的时候..

网友E:
原因应该是仿真IC的问题..P1的IO输出电流居然有0.2A的电流输出.

网友C:
楼上想说啥啊

楼主:
结贴了,周末愉快啊

网友F:
是一个多位BCD编码拨动开关!里面每个开关都有一块电路板,通过印刷电路图案产生BCD编码,每一位开关下面的4个管脚输出相应的BCD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