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组合电表出现负数

楼主(2013-01-27):
电表将电量减到零继电器释放,然后继续往下减,出现负数,而且是在没负荷的情况下。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A:
是你做的电表,老板扣你工资,是你买的电表,告电业局,让老板扣做的人的工资。

不能这样吧,电工也不容易呀!

网友B:
估计你的软件缺一句话

...

电量--;
if(!电量)
{
      ...
      //电量不能再减了,亲;
}

楼主:
电表原来用的正常,现在出故障了,我把电流互感器拆掉表还是走。
不知什么原因。

原来是正常的,那应该是电路板的问题。
互感器拆了没报错呀,检查代码!

网友A:
硬件都破坏了,软件只能容错,在走,说明还有参量被测出来,用测试软件读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没有测试软件。

楼主:
能说详细吗?

网友C:
软件设计容错性太差。
因为设计成硬件被破坏后,软件就不动了。
这种软件坚决不能上市的,会害人的。

网友A:
楼主是原厂的开发人员还是想搞**??

楼主:
我是小区的维修电工。现在电表坏了。领导让维修。

楼主:
如果没有办法,我就将一块坏板子,修好后再试。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设计容错性太差。
因为设计成硬件被破坏后,软件就不动了。
这种软件坚决不能上市的,会害人的。 ...

我觉得,不会那么差。电表运行5年了,正常就最近出现了这种故障。原来只是通信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小区的维修电工。现在电表坏了。领导让维修。

1.电表是计量器具,你无权维修。
2.现在电表基本都是电子表,没有程序你没办法整。

综上,请找电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