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绕组直径小于穿透深度

楼主(2013-01-27):
会导致什么?

网友A:
高频损耗就会很小?

网友B:
绕组直径小于穿透深度并不能代表就没有很大的高频损耗。

网友B:
如果变压器绕组中有很多层,即使绕线采用线径比穿透深度细得多的漆包线,也可能会因为有很强的邻近效应而产生很大的高频损耗。

网友C:
是啊,因此在考虑绕组损耗时,不能仅仅从漆包线的粗细来判断损耗大小,要综合考虑整个绕组结构的安排

网友D:
包括些什么

网友E:
绕组绕制方式、绕组层数

网友E:
还有绕线粗细等。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几位

楼主:
先结贴了,晚安哈

网友F:
顶一个   呵呵   变压器设计需要考虑的问题还是很多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