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Magic 能读LPC1788 芯片ID 不能烧写

楼主(2013-01-27):
做了块LPC1788板子,准备用NXP的工具Flash Magic来写小程序测试。
连接的串口三线制和加上DTR和RTS辅助控制的都试过,效果一个样。软件设置应该正确。

芯片是新的(如果不是碰上JS的话),能读到芯片,就是点ISP—>Read Device Signatrue有正常返回。

ISP—>Security返回CRP is disabled (是不是读到这样的就是新芯片呢?)

但是,问题来了。点击“START”烧写程序的时候,出现的是Operation Failed,(Programming - failed to send data to the device)

查空芯片也失败ISP—>Blank Check返回 Operation failed.(blank check)

搞了2天了,快崩溃了,Keil+JLINK也认不出ID。
对了,12M晶振没起振波形,两个脚都是0V。不过我百度一下有人说进入ISP时本来就没用外部晶振?

不能进入ISP程序还好理解,为什么都进入ISP了还不能烧写呢?

楼主:
自己先顶,各位大神帮我看看啊~

网友A:
换个串口卡试试,bps一般用57600,

楼主:
谢谢huangxz,我用笔记本电脑+USB转串口,PL2303那种。换了另一条还是这样。
不过按你说的改成57600好点了,以前blank check失败,现在能返回All flash blocks are blank。

昨晚熬夜去flash magic官网去看看他们e文论坛,有人同样情况是因为hex文件编译成RAM运行的那种了。我今天检查一下,我的是Flash运行的啊,从0x0开始运行的啊。没辙了,看来。

手头上有一个盗版Jlink,准备去搞Jlink。没烧过程序的新片子用Jink能读出ID么?有此一问是因为到目前在Keil的选项setting下认不到有任何芯片。

楼主:
搞定,自己结贴算了!

尼玛!我把输入晶振频率改成变态的11.0592又好一点,能够下载一半(绿色进度条能走一半)才又失败,后来换条自认为质量好一点的连接串口头到目标板的串口线,也能下载一半,试多几次,竟然下载Finish了!
结论:
1.坑爹的NXP片内振荡器,坑爹的NXP自动适应波特率程序,浪费我几天时间。
2.可能很多人为了用Flash Magic下载照抄开发板原理图把DTR、RTS信号也用进去,其实没必要,我现在就用三线制UART。

D版JLINK坏了,我刚重新刷好JLINK程序,现在能用JLINK调试了,谢谢看帖的人,谢谢回复的人。

网友B(2014-06-02):
你好 我用ISP下载程序,读设备的时候和下载程序时,总是出息下面图片中的提示,是没有进入ISP模式吗?我是将P2_10拉低之后再给电的,大侠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我用的是usb转ttl模块 芯片是PL-2303,我接了4根线,RXD TXD GND VCC(5V),到LPC1788芯片的电压是3.3V的,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串口的问题

网友C(2014-12-10):
引用 楼主:
搞定,自己结贴算了!

尼玛!我把输入晶振频率改成变态的11.0592又好一点,能够下载一半(绿色进度条能走 ...

三线UART好使,我用FLASH MAGIC往LPC1765中下程序

网友D:
呵,其实基本上如果晶振12M的 都可以用115200 下载 M3的芯片 ARM7的 57600比较多。 仔细看资料。 资料里面有ISP下载的波特率选择 最优选择推荐值。估计你没看全手册。

网友E(2016-01-01):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用ISP下载程序,读设备的时候和下载程序时,总是出息下面图片中的提示,是没有进入ISP模式吗?我是 ...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读不到id,不知道是为什么。唉

网友(2017-08-21):
您好,能提供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