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各位大神关于反激式开关电源几个问题

楼主(2013-01-27):
我是菜鸟,希望大神能指点迷津。反激式开关电源的变压器,要求同名端相反,是不是就是原线圈与副线圈缠绕方向相反?我用的是uc2843驱动irf3205.接上变压器后(变压器是6路的,带反馈。匝数比是30比150.开关电源是输入12伏输出6路27伏。),3205发热很厉害。3205的波形是一到高电平后上下震荡,震荡幅度逐渐变小。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楼主:
电路图图片在这里[

楼主:
这是反馈

楼主:
MOS管irf3205栅极的波形

楼主:
MOS管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呼叫版主大人

楼主:
来个牛人解答一下

网友B:
反激式开关电源不仅仅是同名端相反这么简单。
反激式开关电源对电感量、峰值电流、磁芯大小、工作频率等都要仔细计算的。
可以说在开关电源中,半桥设计最简单,反激很复杂,全桥软开关更难。

网友A:
LZ度娘一下,看反激开关管的漏极钳位电路是怎么加的;CS前沿消隐是怎么画的

网友C:
顶一个    希望版主能够出把力啊

网友D:
你这个12V是从哪里来的,看后面紧跟一个整流管(也可能是隔离二极管),如果12V是蓄电池过来的还好,要是是整流电源,那应该有大的滤波电容,变压器的1、2脚,加阻容吸收,参考一下类似的电路,关断的时候有那么高的过冲,是不是你的变压器原边阻抗很小,导致瞬间充电电流比较大,而你开通的时间只有一点点,这时突然关断,中间直流侧的能量没地方释放,从而抬高了直流电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MOS管的输出

这是MOS管的漏极电压吧,我以前测试别人的电路图时也出现震荡,比你震荡还大,可能是画班子不好造成分布电容过大

网友F:
大部分还是管子驱动能力和漏感造成的吧,可以查阅下有关 RCD吸收电路 的相关原理**

楼主:
谢谢各位版主及各位达人的解答,我对反激式开关电源了解太少,大家辛苦了

网友G:
1、C14的位置不对,应当放在R4后面作为RC滤波滤除开启瞬间电流尖峰;C14应当靠近2843的3脚。
2、C7,C8容值太小,根本无法吸收漏感的尖峰能量,这块最好使用RCD钳位或者二极管+TVS的钳位方式。
3、电压反馈电路这块需要仔细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