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问题

楼主(2013-01-27):
线都按手册要求接好了,现在数码显示管一直显示01.03,我用遥控器给红外接收器发命令,数显管没任何反应。没有示波器,我用万用表接在P3^3上测电压,可以看到电压波动。不发命令的时候,是高电平,接近5V,发命令就会跳动,到3.几V,应该是红外接收器接到了命令,并且也往P3^3脚上输出了,但是C51没有正确处理这个信号。

网友A:
可能原因:
1.硬件电路没有调试通过。
    适当调整解码电路,增加带宽。
2.软件发送数据调制信号不规整。就是无法让硬件正常解码。
  一般的,通信自调制,采用汇编比较好。抗干扰性强,代码容量小,1K以下ROM即可解决。

网友B:
Ly flag 初始化应该为0 上电时最好加上一个显示特殊符号的函数
测试是否进入到中断函数

网友C:
红外接收是指使用红外接收头接收红外线发射管所发出的红外线,波长在750-1150NM。

网友C:
红外接收头内部有两个重要元件,分别是IC和PD。IC是接收头的处理元件,主要由硅晶和电路组成,是一个高度集成的器件、主要功能有滤波、整形、解码、放大等功能。PD是光敏二极管,主要功能是接收光信号。

网友D:
红外接收也不是很难的,只要不把时序整乱了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