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图像处理

楼主(2013-01-27):
基于STM32的图像处理的设计应怎么做,用OV7670摄像头采集到的数据用STM32处理后,用TFT液晶屏显示出来,我应该怎么做了好,图像处理这块我该如何下手???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案是STM32F4XX的DCMI+DMA+FSMC,但是成本比较高,不适合做产品,!

网友B:
做哪种处理啊?增强?滤波?特征抽取?? 不都有现成的算法吗?  摄像头的像素数据取回来,按指定算法处理以后送LCD上显示不就行了?分块处理的话,块不大就可以不用外扩存储器了,整帧处理的话,需要用扩展外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