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转换问题

楼主(2013-01-27):
D/A转换时,在计算过程中产生了小数,为了不影响精度,如何通过D/A转换器输出?

网友A:
假设你计算的数值是1.2345,那么在显示的时候把,1.2345扩大10000倍,为12345然后在输出显示的时候在1的后面加个小数点就OK了

网友B:
D/A要求输出和实际输出在不同位数的D/A下其精度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四舍五入,如果想确保精度,只能选择更多位数的D/A.

网友C:
赞同楼上两位的,提高硬件自身的精度和对需要处理的数字进行放大处理都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