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读操作

楼主(2013-01-27):
iic, I2c, ge, BLE, AC
if(NumByteToRead == 1)   //如果只读取一个字节
    {
      /* Disable Acknowledgement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DISABLE);     //失能I2C应答功能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这是主机读一个字节,为什么没有看读的操作呢?

网友A:
这是针对一个字节操作时的附加操作吧(最后的时序)。。读应该在之前。。

网友B:
LZ 可以贴出完整的 I2C代码,就可以看到读的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可以贴出完整的 I2C代码,就可以看到读的操作了。

void I2C_EE_BufferRead(u8* pBuffer, u8 ReadAddr, u16 NumByteToRead)
{
  //*((u8 *)0x4001080c) |=0x80;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BUSY)); // Added by Najoua 27/08/2008

  /* Send START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u8 *)0x4001080c) &=~0x80;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Send EEPROM address for write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EEPROM_AD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Clear EV6 by setting again the PE bit */
  //I2C_Cmd(I2C1, ENABLE);

  /* Send the EEPROM's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to */
  I2C_SendData(I2C1, ReadAddr);

  /* Test on EV8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Send STRAT condition a second time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Send EEPROM address for read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EEPROM_ADDRESS, I2C_Direction_Receiver);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 While there is data to be read */
  while(NumByteToRead)
  {
    if(NumByteToRead == 1)   //如果只读取一个字节
    {
      /* Disable Acknowledgement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DISABLE);         //失能I2C应答功能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 Test on EV7 and clear it */
    if(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 Read a byte from the EEPROM */
      *pBuffer = I2C_ReceiveData(I2C1);

      /* Point to the next location where the byte read will be saved */
      pBuffer++;

      /* Decrement the read bytes counter */
      NumByteToRead--;
    }
  }

  /* Enable Acknowledgement to be ready for another reception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

楼主:
I2C_Cmd(I2C1, ENABLE);
这一句有什么用 注释掉好像也可以。。

网友B:
读在这里:
*pBuffer = I2C_ReceiveData(I2C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在这里:
*pBuffer = I2C_ReceiveData(I2C1);

是不是只要设置了主接收模式,SDA上的数据就会自动放到DR中,然后出发EV7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只要设置了主接收模式,SDA上的数据就会自动放到DR中,然后出发EV7呢? ...

STM32 I2C进入主接收模式后,会从SCL脚发出时钟,接收了8位数据后,就设置相应状态位(触发EV7)同时把数据放入I2C_DR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 I2C进入主接收模式后,会从SCL脚发出时钟,接收了8位数据后,就设置相应状态位(触发EV7)同时把数 ...

还想问一下,IIC,SPI这些到底是什么?通信协议还是片上外设?
AT24C02 Flash这些存储设备应该都是在MCU之外的吧
这些存储设备连接MCU的GPIO 那GPIO里面连接到哪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想问一下,IIC,SPI这些到底是什么?通信协议还是片上外设?
AT24C02 Flash这些存储设备应该都是在MCU之 ...

这些是基础知识,看来你需要从基本的东西学起。
I2C是通信协议也是片上外设,SPI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