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485通信,我想加瞬态脉冲抑制,如下那种方法好?

楼主(2013-01-27):
MAX485通信上,,+2V~+6V表示“0”,- 6V~- 2V表示“1”。
我想在传输线加上瞬态抑制,如下两个图。那一个才对?
谢谢。

图1

图2

网友A:
1、楼主选的这一个瞬态抑制二极管反向变位电压是不是太大了,建议选比6V略高一点的。
2、瞬态抑制二极管分为双极性和单极性的,每条线路上用一个双极型的就行,比用两个单极性的成本更低
3、楼主图2上瞬态抑制二极管型号拼写错了,应该为P6KE18A

楼主:
是不是P6KE18CA的就是双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P6KE18CA的就是双向的?

是双向的,A表示单向,CA表示双向

网友C:
用6.0CA或者6.8CA(6.8CA好买),第一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