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压,应该是多少?

楼主(2013-01-28):
如下图:
当A接B点V1 到地的的电压应该是0.7V
当A接C点V1到地的电压是0V 还是0.7V ,或1.4V?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0,期待大神回答

网友B:
0v,二极管反向截止

网友C:
0V,楼上说的是正解

楼主:
都说是0 哦!!^^
分析一下啦。

网友D:
为什么是0!!!
如果照楼主说的,A接B,V1是0.7V,也就是MCU的i/0输出应该为高电平3.3V,V才可以是0.7V,
那么这样来说A接C,D2、D3不导通,V1应该输出3.3V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是0!!!
如果照楼主说的,A接B,V1是0.7V,也就是MCU的i/0输出应该为高电平3.3V,V才可以是0.7V,
...

我也认为是3.3V

网友F:
输出为高时为3.3V,输出为低时为0V,二极管反向截止,相当于断开

网友G:
这要看外部电源的负端在哪?
在C点,则为0V,
在B点,则为3.3V,
不知对不?

网友H:
为什么要接C点呢?有什么作用?

网友D:
楼主的条件中已经说了,A接B点V1到地的电压是0.7V,那么什么情况下V1电压是0.7V,也就是io输出3.3V时才可以,那么A接C时,V1输出3.3V;
另外,图中并没有画出负电源,可以忽略,假如C点真的要接负电源,那么是负多少V,如果-0.7V<负电压V-<0V,那么V1输出0.7V+V-,如果负电压<-0.7V,那么这要看负电源的功率有多大,如果吸入电流足够大,则会将D3(1N4001)烧掉。

网友I:
LZ  图上完    看下C点接到哪里去了;P

楼主:
输入是12V的电源 ,C点是12V的地。
V1的I/O是高电平的。这样接C点V1应该是多少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