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控制器

楼主(2013-01-28):
(无正文)

网友A:
除了让控制器增加同步功能, 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B:
首先要两个控制器有同步功能啊

网友C:
我们有电机同步控制方案。STM32做的,ST库移植出来的,一个CPU可以同时控制两个驱动器控制2台电机同时运行,也可独立运行。

网友D:
我们的方案是,两个电机同时用其中一个控制器的电流环,速度和位置环各自用各自控制的,但速度指令和位置指令给定要保证同时同样。

网友E:
我都5识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