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新手,遇到程序下载问题,求助好心人指点

楼主(2013-01-28):
:'(刚接触单片机,开始就遇到难题,信心备受打击
单片机型号:MSP430F4152,JTAG接口如图
采用利尔达的LSD-FTE430UIF下载,电脑硬件管理器提示驱动按装正确。
问题:
1、4152用JTAG下载时,test管脚用不用?
2、用仿真器供电时,发现vcc2管脚达不到3.0v,才是1.6v,觉得可能是问题所在,但检查板子用电池供电时,vcc2能到3.0v(排除硬件焊接短路)
哪位好心人给指点下啊

网友A:
照着官方图接,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B:
别着急,慢慢来。我刚学单片机的时候,根据STC的电路图焊max232下载线,都没弄成功。

楼主:
弄好了,犯了几个错误跟大家分享一下:
1、开始没有用TEST管脚;
2、目标板跟FET的JTAG管脚顺序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