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直流电机锂电池供电,如何根据负载确定锂电池型号

楼主(2013-01-28):
我想用12v的铅酸电池驱动3个直流电机,直流电机工作电压12v,功率30w,满载启动电流6A,正常工作电流3A,3个电机规格一样,我现在做的有H桥,15A的H桥,请问我怎么选择铅酸电池才能确保我的三个电机能被驱动转起来,我希望满载启动。

网友A:
你希望你的电池能用多久?
电池规格有20AH 40AH 60AH 80AH.......
你三个电机的总功率x工作时间=电池AH X损耗

网友A:
20AH=20A 放电1小时。

网友B:
这的需要多大的电池啊

楼主:
我现在不要求电池能用多久,我就是想知道,我假如买一个12v,输出电流2A的电池,能否让我的三个电机能同时驱动转起来,满载驱动。我现在就是想买个电池能吧3个电机驱动转起来,至于使用时间以后再慢慢考虑。

网友B:
满载启动电流6A,正常工作电流3A

同时启动输出电流大于18A,分次启动输出电流大于12A,再考虑增加30%的冗余,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能输出这么大电流的电池不好找啊,还请jlass指点,能不能找个小容量的电池,比如12v,5ah的电池,加上我的直流电机驱动H桥,采用pwm信号对我的电机软启动,这样电池能行吗?因为直接启动我的电机,满载启动电流6A,正常工作电流3A

实在无法找到这么大的电池,找到也成本太高,还请jlass指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输出这么大电流的电池不好找啊,还请jlass指点,能不能找个小容量的电池,比如12v,5ah的电池,加上我的 ...

:L我也没用过这么大的电池,你说不考虑其他因素我才说的,jjjyufan应该懂,你可以问问他。

楼主:
jlass,你好,刚才说:能输出这么大电流的电池不好找啊,还请jlass指点,或许有些不太礼貌,不过看到您抽空回我的帖,我还是非常感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jlass,你好,刚才说:能输出这么大电流的电池不好找啊,还请jlass指点,或许有些不太礼貌,不过看到您抽空 ...

啊,那句话是jjjyufan回的吧:L
我直接使用电源的方式来算的,如果误导你了,很抱歉:shut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