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

楼主(2013-01-28):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启动

我想消除电机在用开关换方向的时候,一闭一合时候峰值电流对检流电阻两端电压的的影响。该怎么办呢?能详细说说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消除电机在用开关换方向的时候,一闭一合时候峰值电流对检流电阻两端电压的的影响。该怎么办呢?能详 ...

PWM控制:降电压(减速)——换方向——增电压(加速)——高速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控制:降电压(减速)——换方向——增电压(加速)——高速运行

嗯 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