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STM32F407 求解关于CAN的接收问题

楼主(2013-01-28):
请教各位大侠,在手册中写有 CAN在接收到有效报文后存入接收FIFO邮箱中,应用程序只能通过读取FIFO输出邮箱,来读取FIFO中最先收到的报文,读取报文后通过软件释放输出邮箱以便接收下个报文。
现有问题,软件释放输出邮箱后邮箱内容是否为空?我在线调试是发现释放后并不为空,而是显示最先收到的报文,这样正常吗?这种现象导致3个邮箱满后不能实时接收之后报文,程序总是显示FIFO中最先收到的报文,就好像软件释放输出邮箱不起作用似的。PS:接收程序根据固件库函数编写,释放输出邮箱程序如下:
void CAN_FIFORelease(CAN_TypeDef* CANx, uint8_t FIFONumber)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CAN_ALL_PERIPH(CANx));
  assert_param(IS_CAN_FIFO(FIFONumber));
  /* Release FIFO0 */
  if (FIFONumber == CAN_FIFO0)
  {
    CANx->RF0R |= CAN_RF0R_RFOM0;//对RF0R寄存器的RFOM0置1为释放输出邮箱
  }
  /* Release FIFO1 */
  else /* FIFONumber == CAN_FIFO1 */
  {
    CANx->RF1R |= CAN_RF1R_RFOM1;
  }
}

请各位大侠解答下,不甚感激!!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在线等,请大家不吝赐教啊

网友A:
没释放成功?用固件写的应该不太会有问题啊。
建议考虑一下标志位的影响。

楼主:
谢谢楼上解答,能在说的具体点吗,仔细看了手册,貌似也就只有文中提到的RF0R寄存器的RFOM0位对接收有影响哦。另外发现能接收数据但是始终接收不到FIFO消息挂号的中断,不知道是否有关联?

网友A:
这种细节上的问题只能你自己看手册,或者做过相同项目的人才能帮的上忙,其他人最多给你一点思路,你也可以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