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滤波器适用的频率范围

楼主(2013-01-28):
(无正文)

网友A:
有源滤波器带通范围20~155Hz

网友B(点评):
兄弟,这是哪来的判断依据?

网友C:
中心频率20Hz的带通滤波器????3dB带宽应不大于40Hz罗?中心频率20Hz往下走只有-20Hz,那你的低通吧

网友D:
请高手回答。。。在下也帮不上。

网友E:
目测 低通

网友F:
低频率的带通,信号回路串入隔直电容,然后是LC低通,有源滤波器也可以做到20H的中心频率,至于哪个方案好还是要根据要求和实际情况试验后决定吧

网友G:
直接给你说,基于运放的有源滤波器,如果要求很变态,可以考虑DSP。其它的先不给你说,免得把小mm弄晕了。

网友H(点评):
说的太对了

网友B:
高频用无源滤波器,低频用有源滤波器。
依据理由、原因:体积大小,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心频率20Hz的带通滤波器????3dB带宽应不大于40Hz罗?中心频率20Hz往下走只有-20Hz,那你的低通吧 ...

不好意思,没看懂,那30HZ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用无源滤波器,低频用有源滤波器。
依据理由、原因:体积大小,成本。 ...

您好,我在好多地方都看到是这么写的,但是有什么依据吗?请问您用LC做过实际的低频滤波器吗?谢谢啊

网友B(点评):
1)问老农有没有种过田,我真不好回答。2)低频端大都是用有源滤波器,个别用无源的。 3)10MHz~20MHz以上大多用无源,且多用椭圆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给你说,基于运放的有源滤波器,如果要求很变态,可以考虑DSP。其它的先不给你说,免得把小mm弄晕了。 ...

您好,LC为什么不适用于低频滤波(我看很多地方这么写,但是没有写依据),还有如果用DSP的话,怎么弄啊?您是指数字滤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频率的带通,信号回路串入隔直电容,然后是LC低通,有源滤波器也可以做到20H的中心频率,至于哪个方案好 ...

嗯,谢谢,您用LC做过低频(小于100Hz)的滤波器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好,LC为什么不适用于低频滤波(我看很多地方这么写,但是没有写依据),还有如果用DSP的话,怎么弄啊 ...

用于低频的L和C很大,比如你这个频率下用的L,可能跟一个拳头大小的变压器差不多,你能装得上去么?

网友B:
无源滤波器,基本上都是LC结构。

网友F:
LC不适合做低频的定义不妥,L可以使用超导铁粉芯,我就这样做的

网友C:
我给你个上周我们给客户做的低频LC带通滤波器参数吧,...
通带3dB:50Hz-150Hz,阻带40dB:≤25Hz和≥250Hz,体积50X40X18mm,阻抗600Ω
供参考

网友C:
注:我们这个是信号滤波器,不是电源滤波器

网友C:
LC不适合做低频是那个**说的,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不懂千万别乱说....我们做了几十年了,还干的是军工,尼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看懂,那30HZ呢

我给你个上周我们给客户做的低频LC带通滤波器参数吧,...(中心频率100Hz)
通带3dB:50Hz-150Hz,阻带40dB:≤25Hz和≥250Hz,体积50X40X18mm,阻抗600Ω
供参考

网友I:
用MAX260,可编程滤波器,效果非常好,我做的可频率跟踪的锁相放大器就是用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