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upv5-lx110t以太网接口调试问题

楼主(2013-01-28):
实验室的一个项目需要把pc上的数据导入到开发板的ddr中,供fpga进行处理。于是让我用以太网导,开发板是Xilinx的xupv5-lx110t。大概上周开始接触以太网吧,看协议看架构,fpga设计方面使用的是Virtex-5 FPGA Embedded Tri-Mode Ethernet MAC这个IP核。这个核生成后正好有个example_design,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能直接生成bit文件下进去用的,至于功能先不管,我的设想是先用这个例子把开发板和pc先连上网再说。
蛋疼的是,死活没成功,下载bit文件前,pc上已经显示连接上,速度也是我设置的1Gbps,但是显示只是在发包,并没有收到开发板回过来的包。下载bit文件后情况依然如此。开发板上也是只有RX那个灯亮,TX没亮过。
我想问一下,我pc这边的ip是不是要按照什么规定设置,才能联网成功的?
还有就是,我看网上很多人调这个以太网接口时都好像是在里面搭个系统似的,光用ip核、编代码能把这个网络搭起来吗?

网友A:
pc上已经显示连接上说明网口已经能用了,但你要收发数据当然要通过代码来实现

网友B:
没有什么规定,看下IP的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猴哥,干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猴哥,干什么呢

准备睡觉呢

网友D: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用的7系列的板子,连接网口的时候网口连不上,电脑上面显示本地受限制。example——design的设计的例程你掌握的怎么样了,我们做的项目很类似,我们也是要讲以太网包发到FPGA里面去处理,最近也一直在研究这个。

楼主(2013-04-30):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用的7系列的板子,连接网口的时候网口连不上,电脑上面显示本地受限制。example— ...

我后来也换成kc705这个开发板了,那个example_design的功能很完全,直接生成bit流文件下到开发板上就能实现基本的mac功能了。不过你显示受限制可能是不是因为系统是win7,你可以换换xp的系统。最后发数据进去还需要pc端的一个上位机。欢迎后面继续讨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用的7系列的板子,连接网口的时候网口连不上,电脑上面显示本地受限制。example— ...

您用的IP是什么呢?

网友E(2013-12-28):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用的是virtex6的tri ethernet IP CORE中的example程序,开始连基本的综合都不能成功,修改后可以综合并下载到板子上,出现的问题几乎与楼主的一模一样,不知楼主解决这问题没?

网友F:
要自己写代码的,不过里面你可以做个环回,环回还有一个问题,要把地址做变换,道理很简单,A发给B,A的源地址就是他自己的,目的地址就是B,B如果发的话,源是B,目的是A
建议你先把EX看懂,在这个在基础上自己写代码
祝你成功

网友F:
我们以太网就是用的V5的硬core,这个core虽然有BUG,但是一般使用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2016-09-07):
引用 楼主:
我后来也换成kc705这个开发板了,那个example_design的功能很完全,直接生成bit流文件下到开发板上就能实 ...

你好,我现在也是使用的kc705的板子,将提供的example_design的工程直接下入开发板里,在电脑端使用一个发包软件进行发包,最后再用wireshark查他的发送和接受包。在fpga端用chipscope查接受数据查不到。请问一下你当初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