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 editor放置器件后,一些器件引脚自动高亮呢

楼主(2013-01-28):
继续学习allegro中,pcb editor倒入网表,放置器件后什么也没有做,一些引脚却高亮显示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画前一块板子的时候,用16.3,放置好器件后没有这种情况,但是在布线后期,不知道是操作的原因还是什么,一些引脚的高亮也无法去掉。
而这个16.6的版本,刚放置上器件就这样呢...

网友A:
是不是在原理图中添加了特殊网络,比方说差分 GND  VCC之类的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原理图中添加了特殊网络,比方说差分 GND  VCC之类的网络

没有,原理图中只做了常规的操作。
我发现高亮的主要是电源网络和地网络,也有部分信号网络,会不会是新版本的软件自动检查电源网络并将之高亮呢,但是那部分信号网络高亮就说不通了。

楼主:
刚刚在看到有人说
“先前的16.3可能是**得不是很好,偶尔死一下。今天搞了个16.5的版本,安装试用后,发现从原理图中高亮PCB的器件 的功能用了。搞了半天,终于这样解决了。在ORCAD中设置一下就好。
         OPTIONS---PREFERENCES----MISCELLANEOUS-----ENABLE INTERTOOLS COMMUNICATION,  打上勾就可以了。
         16.5的感觉细节上做得好一些,其他改变不大。不过**得很好。呵呵。
支持正版。支持好东西。

那么高亮可能是从原理图带过来的,但是我发现那些被高亮的部分信号引脚,并没有做特殊操作,并且我将上述的设置不勾选,生成的网表倒入pcb editor,引脚依然高亮。

楼主:
我发现这些高亮的引脚可以通过DehighLight取消高亮,那么推测原因应该就是从原理图带过来的吧,但是在原理图中如何可以设置高亮PCB网络呢?
没有查到相关资料...

网友B:
设置了联动,从原理图导过来的
比如说你导入了网表
回到原理图,你不小心点了一些网络,然后空白的地方再点下,你就不知道刚才原理图中点了那些网络,但是PCB 你设置了联动,所以高亮了
用取消高亮,全选 就没了

就是这样,我试验的结果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了联动,从原理图导过来的
比如说你导入了网表
回到原理图,你不小心点了一些网络,然后空白的地方再点 ...

羽工果然强大,果然是这个原因,终于找到病根儿了

网友C:
应该是关联了原理图,这个功能在布线时非常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关联了原理图,这个功能在布线时非常有用!

没错,就是这的问题,我两边都打开了,然后操作完原理图后直接关掉了,所以PCB那边的高亮就成永久的了。直接取消掉高亮就可以了

网友D:
您这个板子看图片就知道是三星的 S3C6410。0.5MM的焊盘间距。 需要用到盲孔 埋孔设计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这个板子看图片就知道是三星的 S3C6410。0.5MM的焊盘间距。 需要用到盲孔 埋孔设计 。 ...

恩,是滴,的确是6410。盲孔就够了吧,埋孔还会用到吗?我也是第一次做,不知道最低价钱的工艺要到什么程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是滴,的确是6410。盲孔就够了吧,埋孔还会用到吗?我也是第一次做,不知道最低价钱的工艺要到什么程 ...

看你引线还不少, 1介的盲孔 肯定出不了。 还是要用到埋孔。

12  27  78 这种工艺。 打样6K 左右。 有的厂家高 有的低。 均价 6K 。

批量生产 15 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引线还不少, 1介的盲孔 肯定出不了。 还是要用到埋孔。

12  27  78 这种工艺。 打样6K 左右。 有的 ...

恩,我在考虑过孔要用多少孔径呢,不知道0.2/0.35的能不能引出来,刚开始布局,先试试吧,引不出来再找人吧。

网友E(2017-09-05):
陈年老帖,正好碰到类似问题,翻出来看看

网友F(2017-11-30):
不错,学到了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