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5PE16 FLASH读写问题

楼主(2013-01-28):
循环擦除读写时
100次中  少则两三次 多则十多次, 总有读写失败的例子,经验证是没有写入  可程序都是一样的 也都检测状态位了,但就是不能保证完全OK
求指点方向。。。。。
用的是PROTEUS里面的仿真器件,应该比实际器件效果更好才最啊  求解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in.h"

sbit FLASH_CLK = P2^5;
sbit FLASH_DI  = P2^6;
sbit FLASH_DO  = P2^7;
sbit FLASH_CS  = P2^4;

#define WREN         0x06
#define WRDI        0x04
#define RDID        0x9f
#define RDSR        0x05
#define READ        0x03
#define FAST_READ        0x0B
#define PAGE_WRITE        0x0A
#define PAGE_PROGRAM        0x02
#define PAGE_ERASE        0xDB
#define SECOTR_ERASE        0xD8

void FLASH_WriteByte(unsigned char inData);
unsigned char FLASH_ReadByte(void);
void FLASH_Init(void);
void FLASH_Write(unsigned long addr, 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writebytes );

void FLASH_WriteByte(unsigned char in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x80; i > 0; i >>= 1)
        {
                FLASH_CLK = 0;
                if( inData & i ) FLASH_DI = 1;
                else FLASH_DI = 0;
                FLASH_CLK = 1;
        }
}
unsigned char FLASH_Read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outData = 0;
        for(i = 0x80; i > 0; i >>= 1)
        {
                FLASH_CLK = 1;
                FLASH_CLK = 0;
                if( FLASH_DO ) outData |= i;
        }
        return outData;
}
void FLASH_Init(void)
{
        FLASH_CS = 1;
        FLASH_CS = 0;
}
unsigned char FLASH_Register(void)
{
        unsigned char result;
        FLASH_CS = 0;
        FLASH_WriteByte(RDSR);
        result =  FLASH_ReadByte();
        FLASH_CS = 1;
        return result;
}
void FLASH_WriteEnable(void)
{
        FLASH_CS = 0;
        FLASH_WriteByte(WREN);
        FLASH_CS = 1;
}
void FLASH_WriteDisEnable(void)
{
        FLASH_CS = 0;
        FLASH_WriteByte(WRDI);
        FLASH_CS = 1;
}
void FLASH_PageErase(unsigned long addr)
{
        while(!( FLASH_Register() & 0x02 ))FLASH_WriteEnable();
        FLASH_CS = 0;
        FLASH_WriteByte(PAGE_ERASE);
        FLASH_WriteByte((addr>>16)&0xff);
        FLASH_WriteByte((addr>>8)&0xff);
        FLASH_WriteByte(0);
        FLASH_CS = 1;
        while( FLASH_Register() & 0x01 );
        FLASH_WriteDisEnable();
}
void FLASH_Write(unsigned long addr, 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writebytes )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frontPageCnt = 0;
        unsigned char pageIndex = addr&0xff;
        while(!( FLASH_Register() & 0x02 ))FLASH_WriteEnable();
        FLASH_CS = 0;
        FLASH_WriteByte(PAGE_WRITE);
        FLASH_WriteByte((addr>>16)&0xff);
        FLASH_WriteByte((addr>>8)&0xff);
        FLASH_WriteByte(pageIndex);
        if( writebytes > (256-pageIndex) )
        {
                frontPageCnt = 256-pageIndex;
        }
        else
        {
                 frontPageCnt = writebytes;
        }
        for( i = 0; i < frontPageCnt; i++ )
        {
                 FLASH_WriteByte(*p_value++);
        }
        FLASH_CS = 1;
        while( FLASH_Register() & 0x01 );
        FLASH_WriteDisEnable();
        if( frontPageCnt == writebytes ) return;
        addr++;
        frontPageCnt = writebytes - frontPageCnt;
        FLASH_WriteEnable();
        FLASH_CS = 0;
        FLASH_WriteByte(PAGE_WRITE);
        FLASH_WriteByte((addr>>16)&0xff);
        FLASH_WriteByte((addr>>8)&0xff);
        FLASH_WriteByte(0);
        for( i = 0; i < frontPageCnt; i++ )
        {
                 FLASH_WriteByte(*p_value++);
        }
        FLASH_CS = 1;
        while( FLASH_Register() & 0x01 );
        FLASH_WriteDisEnable();
}
void FLASH_Read(unsigned long addr, 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readbytes )
{
        unsigned char i;
        FLASH_CS = 0;
        FLASH_WriteByte(READ);
        FLASH_WriteByte((addr>>16)&0xff);
        FLASH_WriteByte((addr>>8)&0xff);
        FLASH_WriteByte(addr&0xff);
        for(i = 0; i < readbytes; i++)
        {
                *p_value++ = FLASH_ReadByte();
        }
        FLASH_CS = 1;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failCnt = 0;
        unsigned char test[101];
        unsigned char result = 0;
        for(i=0;i<10000;i++);
        FLASH_Init();
        while(1){
                result++;
                FLASH_PageErase(0);
                for( i = 0; i < 101; i++ )
                {
                         test[i] = result;
                }
                FLASH_Write( 0, test, 101 );
                FLASH_Read( 0, test, 101 );
                if( result != test[0] )
                {
                         failCnt++;
                }
                if( result > 100 )
                {
                         result = 0;
                }
        }
}
上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