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寸LCD与OLED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3-01-28):
(无正文)

网友A:
OLED 的排线你是怎么拆的?排线你不是用的FPC连接器连接的?

楼主:
OLED上输出来的FPC原来工艺是直接焊到我们的PCB上的,但是供货商那里的液晶有质量问题,维修时候需要把液晶拆下来

网友B:
OLED上输出来的FPC原来工艺是直接焊到我们的PCB上的
你们压根就没考虑过要拆啊。

楼主:
但是用什么接插件的话,空间就不够了啊

楼主:
还是用直接焊的,液晶又不经常坏,只是后来的批次,质量比较差

网友C:
有那种很薄的FPC卧贴连接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