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eeprom变量操作问题

楼主(2013-01-28):
定义一个全局的@eeprom u8 test;
然后在函数里面执行test = 0x55;
编译器STVD,芯片stm8l152c6t6
编译时出现以下错误

clnk -l"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Lib"  -o Debug\rtu.sm8 -mDebug\rtu.map Debug\rtu.lkf
#error clnk Debug\rtu.lkf:1 symbol _FLASH_NCR2 not defined ((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Lib\libm.sm8)eeprom.o )
The command: "clnk -l"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Lib"  -o Debug\rtu.sm8 -mDebug\rtu.map Debug\rtu.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楼主:
stml152手册查不到寄存器FLASH_NCR2

网友A:
你的芯片型号选对了?不行就自己改下部分寄存器。。。

楼主:
型号选对了,就是编译器多了个FLASH_NCR2寄存器,请问高手在哪里改这个寄存器

网友B:
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Lib\libm.sm8

看看文件是否存在,程序有没有包含。
或者干脆升个版本或者重装一下。